新手购机

楼主(2011-08-26):
在网上看到固朗
KDS450SV带平衡仪套机
KDS450S带平衡仪套机
KDS450C带平衡仪套机
这3种机型请老鸟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考虑一下450Q呢?:loveliness:

网友:
肯定是450C 啦!想都不要想!通用性好么

网友:
看看市场保有量就行了

网友:
可以不要带平衡仪的~

网友:
C是最好的  还是怎么说阿 新人求解

网友:
C 款是最老的版本,市场上便宜的通用件很多,但是质量很差。
新手 玩的话建议Q ,新设计,相比而言耐炸很多,新手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学习飞行,而不是花大量到处找便宜配件购买修理。(其实这样的花销更大)
个人看法~

网友:
质量很差为什么还生产?

网友:
选450C吧,通用件多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商家利润下降!当然市场良莠不齐,有质量不好的,也有精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固朗的配件!这点不可否认!
记住一点:竞争意味着商家利润下降!

网友:
配件问题是购机的第一考虑因素,不说便宜,只要实惠和方便就值得考虑

网友:
个人感觉C好

网友:
450C吧,通用好!
且原厂配件价格也不高!

最看不懂的就是买了亚拓的人,换了固朗的配件,或是装了飞越的配件
有点无语了!这样。。。。

还是固朗的好,配件价格也便宜,维修起来也快!零件精度也是高!

个人看法是绝不用飞越的!差的一米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