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里寂静了好久我也来show一下,嘿嘿 微型3通click翼展25cm jj10g上下

楼主(2011-08-26):
一共切了三副,假如有上海的魔友要的话可以来找我取,只要请我一瓶水就够了

切得时候考虑了副翼,但是后来我没有使用副翼,有资金的问题,也有怕翻转的问题,你假如想做4通的也可以用这个机身。

我的红外设备还没有到,空机4~5g含起落架,不过我够浪费的,没加强前才2g不到,装完起落架就5g了

网友:
有前途
用什么切的?
楼主很自满

网友:
超迷你,25cm,切的挺工整的,3mmepp的吧。

楼主:
回楼上2mm的epp

网友:
关键是用什么设备

楼主:
用的是6mm空心杯,红外3通接收,接下来我会呈上我空机配重手掷的具体数据

网友A:
用2mm的epp,是否碳纤加强的少了点,太软了吧?

楼主:
空机重5g

配重如下:
机头配3g表示空心杯电机,机身考虑尾翼部分的两个电磁舵机配重稍有偏后,

手掷结果如下(设备重量没有计算空机重量):
机身配3g  飞行飘逸速度不高,表示设备6g以下可以完美飞行
机身配4g  飞行稍显僵硬,但飘逸感十足,没有问题 7g的设备也没有鸭梨
机身配6g  飞行速度比较快,飞行有明显不支,但可以上天,现在的总重是9g
机身配9g  飞行明显向下,无法靠6mm空心杯直驱,速度明显过快,需谨慎(设备总重12g)

我的设备预计重5~7g,现在的实验应该可以论证飞上天没问题,舵面很大,舵效也不差,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mm的epp,是否碳纤加强的少了点,太软了吧?

刚性足够了,用的是碳纤维片,不是棒,所以不觉得软,jj小相应的不一定要像大jj一样

楼主:
还要补充下,假如放在大jj旁边,其实单位面积的加强不见得少,主要是抛弃了副翼,假如加上副翼,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重量什么的上升了,纠结啊,不过我早晚会出一架带副翼功能的,接收机多半需要定做,很多东西需要减重

网友:
好机,漂亮,期待首飞!

网友:
四通接收我是买了0.7克重,6MM电机直驱可能不行,电机受不了,最好用差的低转速的,贵的是高转速一定会坏电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
楼上的属于入魔时间短的,你肯定是电机用错浆了

楼主:
不要看微型机几个电机小,差一点点就不行

网友:
桨是卖家教我配的,他自已行估计用的是便宜的电机,我为了好飞用贵的,后来才知道好电机转速高,更容易过热失磁,6MM,7MM二电机都按卖家配桨,二电机都持续飞行时间都在十秒内,结果二电飞完,二电机动力越来越下降,估计是不行了,  如果你的F3P成功了说说心德,,,,小型F3P是我的目标之一,要不然一次性不会收手这么多小东西

楼主:
你的野心太大了,以后要学会用飞机来陪设备而不是用设备来作飞机

楼主:
贵的不一定好,好的不一定贵,有时候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微型机做f3p是个难题,就是重量在微型机上很纠结,我就算做出来大概也是微型3d但是没法叫f3p

网友:
设备减重是一大难题,飞机送我我也上不了天

网友:
手掷结果如下(设备重量没有计算空机重量):
机身配3g  飞行飘逸速度不高,表示设备6g以下可以完美飞行
机身配4g  飞行稍显僵硬,但飘逸感十足,没有问题 7g的设备也没有鸭梨
机身配6g  飞行速度比较快,飞行有明显不支,但可以上天,现在的总重是9g
机身配9g  飞行明显向下,无法靠6mm空心杯直驱,速度明显过快,需谨慎(设备总重12g)

好有耐心,不成功都难呀!

网友:
做成了,求上个祥细数据资料,我也来个1:1的盗版。嘻嘻

网友B:
我可以卖你一个机身

网友:
上个2.4G四通的看看能不能飞~

网友C:
用6mm的话,上2.4G估计够呛。

网友D:
飞机做轻是没问题,做到二克左右还可以做出来,问题是,这类型电机跟本就吊不住电机设备自已,我哪个门板机连设备是七克多一点点,空机是二克随便做的,试验机,飞行也并非全油,只是飞到飞机飞起来的油门,二电机各只飞了一块电,电机就不行了,只能丢一边以前有多了解了解在整, 另外哪些设备还是有减轻的余地,如桨自已做,买的桨很厚感觉重,而且桨平衡不理想,,接收机电路板上可以打孔, 电池去皮, 去保护板(我的保护板都拆了的,)还有减速齿也打孔,哪天心血来潮试试减速齿,看会不会这样不好用,

网友B:
鸡鸡已经做好了,不忍心上图了已经面目全非了,为了减重,减到10g已经对机体进行了大量的改装等等

网友E:
期待楼主爽飞视频。

网友F:
不错.超迷你的.

网友G:
上设备了吗?

网友H:
没有红外线设备就不要做这么小
我的水机现在有2架,一架是红外线的,6mm电机,10克,一架是72兆的,7mm电机,15克,翼展都超过了260

网友A(2012-09-08):
做小飞机更有难度,楼主的小飞机做的漂亮。

网友I:
相当不错,期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