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kt机的电机发烫

楼主(2011-08-26):
玩kt机后,电机发烫,是正常现象吗,我本以为是短路,也没短路啊,电调也不烫,不知怎么办?

网友:
合适的电机配合适的桨不太会烫,报一下你的配置

网友:
同意LS意见~~

网友:
要看配置才行,如果电调规格比电机电流大得多,那自然电机发烫了电调也不烫,甚至可能电机烧掉了电调还好好的。

电机太烫,一是电流过大引起,一是高速转动机械发热,后者主要出现在高KV电机。

还是报一下配置吧,很多论坛上看来的配置都是随意搭的。

楼主:
以前是整一个套装买的,不是我自己选的,整整一个套装,不可能不一样!!

网友:
套装也该有介绍吧,电机的型号、KV,电调的品牌,规格等。

楼主:
电调25A,当时买的时候卖家说桨,马达可选择 5030  6030  7035  8040  9050  1060
马达KV  1200  1500  1800  2600    我选了1060桨,马达忘了

楼主:
新西达的

网友:
首先你需要确认你的电机KV值.KV值确认后,才能根据这个数据来配合适的浆和电池的电压.

根据你说的情况分析,应该是浆配的不合适,过载了,如果这样使用很危险的,烧掉电机事小,空中停机坠毁伤人就麻烦了,建议你尽快解决此问题!!!安全第一是快乐玩航模的前提!!!

如果不是电机KV值和浆的搭配问题,或电池的搭配问题,那你需要检查你的电机轴,轴承等部件运行是否顺畅,电机里是否进入了小沙砾等东西,是否对电机运行有影响,卡阻电机运行!

网友:
我也刚刚碰到了这样的事,整个电路都高温,飞2分钟就熄火。经检验是电机故障。有时候电机也会坏,就算配置再合理也会高温。

网友A:
我的电机飞完后也很烫的..电机是KV1400的XXD,电调也是配在一起的,电源是11.1V/1800MAH,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一般来说温度是有点高,特别是夏天。但不应影响飞行。如过高就得小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25A,当时买的时候卖家说桨,马达可选择 5030  6030  7035  8040  9050  1060
马达KV  1200  1500  1800  2600    我选了1060桨,马达忘了

电机是2208?最低KV1200?

那肯定搭配不合适了。

1060桨,KV1200,7.4V这样可以配,11.1V就只能9050了。

如果更高KV的话更 悲剧。

网友:
让JJ飞一会歇一会顺边练起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机飞完后也很烫的..电机是KV1400的XXD,电调也是配在一起的,电源是11.1V/1800MAH,这个有问题吗?

还有个关键的因素桨的规格没有说。

网友:
我用2212,1000kv飞1047的桨都会热呢。不过貌似没什么问题。如果KV高的话,再用这个桨肯定会更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