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控铣的进来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楼主(2011-08-26):
我在一家过滤器场工作,在数控铣的车间里看了一下。经过了解发现不少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第一个数控铣床是开通数控铣。转速5000 刀具HSS 6mm直柄键槽铣刀 斜线时跑5000,圆弧跑4000,直线跑6000。就铣一条沟槽,据说平均2块板就断一把刀...不敢相信,另外被切削的材料是聚丙烯。还有,走刀时,圆弧连接处总是先停顿一下再走,这是数控本身的原因吗?

网友A:
对于高速钢,6MM直径5000转速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B:
是软件设置问题,我的雕刻机开始时也是,后来在维宏卡中调了一个参数就好了。数控铣的系统比维宏卡高级多了,不可能没有这个功能,肯定是他们不会调。

网友C:
请问数控铣与雕刻机是有什么不同?

网友D:
老断刀,肯定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E:
估计是转速太高导致工件切削熔化黏在刀刃上,以致断刀。

网友F:
圆弧连接处总是先停顿一下是分层下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分层下刀,只是一个平面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HSS刀铣削聚丙烯材料多少转速合适?有懂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我也是刚学,不是很清楚,请用过这个数控系统的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H:
对这工件,还是慢转速,大切削量,最主要是温度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多少合适

楼主:
问题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