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线路问题~~~

楼主(2011-08-26):
电调和
电机
接的三根线有没有正负极分? 怎么接啊?

网友A:
没有,随便接,转反了任意两线对调

网友B:
三相的随便接,不要短路就行,反向的话换任意两根线就行

网友C:
这也能接短路

网友D:
三根线是接电机的,没有正负级之分。先随便接上,安装好了通电试试转动方向是否正确(俯视飞机大桨顺时针转动)。如果不正确,任意找两根线,对调位置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