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软件问题。

楼主(2011-08-26):
今天开通的自主起降功能,也安装的新的调参软件,连通后绿灯是亮的。一打开就是升级。然后进入到界面,可是只有设置向导能用,保存不了数据。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固件(Firmware)升级
请严格按照以下流程进行固件升级,否则可能导致Ace One 工作异常:
1 确保您的计算机已介入互联网
2 升级过程中,请关闭所有其它应用程序包括杀毒软件、网络防火墙等等。
3 确保Ace One 供电可靠,升级完成前切勿断开电源。
4 确保Ace One 与电脑已通过Micro-USB 线缆连接,升级完成前切勿断开USB 数据连接。
5 打开Ace Assistant 软件并等待,Ace One 与Ace Assistant 连接。
6 点击[TOOL]  [Firmware Upgrade]。
7 DJI 服务器将检查您当前的固件(firmware 版本)幵检查最新的可升级固件版本。
8 如果服务器上的固件较新于你,您将可以点击升级(UPGRADE)按钮。
9 请耐心等待,知道Ace Assistant 告知您已完成(Finished)。
10 请在5 秒钟以后,对Ace One 进行电源重启。
11 现在您的Ace One 固件已是最新版本。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好像电脑读不到主控器的码。绿灯是亮的,也肯定有驱动的。  可是现在我连主控器的ID都看不到。

楼主:
问题也得到良好的解决,感谢DJ良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