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的充电器用什么样的电源比较好?

楼主(2011-08-27):
PL8的充电器用什么样的电源比较好?谢谢回帖的先!

网友:
最近在研究充电器,就说说吧,对不对,期待明白人指教,探讨学习

看了下PL8的相关指数,1344W功率,40A充电电流,40A放电电流,根据P=UI可知,在输入电压小于等于33.6V时,PL8即可输出40A电流,就是说PL8最高支持的输出电压是33.6V,那么在选择电源电压时,稍微阔绰点,选36V的或者根据PL8的具体说明选择。

为了发挥1344W的功率,根据转换效率,一般好的大功率电源在90%左右,那么1344/0.9=1493.3W,即需要一个大于1500W功率的电源。

综上,选择1500W-36V的电源,输出42A左右,不过这种电源估计价格不菲

在实际使用方面,较高的如亚拓700也就用6S1P的电池,电压为22.2V,理论上只要电源的电压大于22.2V的应该都行。如果充6S1P的5000毫安的电池,即1344/22.2=60.5A,已经可以发挥PL8最大的40A电流了,40A/5A=8,即可以8C倍率充电,理论时间为7.5分钟,如果电池支持这么大C数充电的话。

个人认为,选电源可以在发挥充电器的最大功率的范围内,结合自己实际使用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输出电压的电源。

以上个人浅见,文科生研究物理确实挺吃力,就当抛砖引玉吧

网友:
刚刚又看了一下PL8的英文说明,要求的最高32V的直流输入电压,它支持8S的锂聚合电,8S即3.7*8=29.6V,所以32V够了,因为它还支持的最高8S的锂离子、9S的A123、21S镍镉、镍氢等电池,电压都没超过锂聚合电池的29.6V。那么楼主可以选择1500W,32V的电源,不管如何功率得给够,否则拜拜浪费PL8这头大牛

网友:
27v 1500w 足够!

网友A:
反正看说明最高支持32伏的,如果充8S的锂电的话,27V电压很紧张了,当然如果只是最高充6S锂电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
估计2楼想让lz的pl8报废,pl8说明书上清楚的说明了27v是最佳电压,当然你也可以上到36v,说明上写了,如果具有自己动手修理能力的人不在此列。。。。。。pl8正常应该使用1500w的开关电源,因为开关电源的工作效率有85%就不错了。不建议使用34v,一般的明纬即可,要好点的可以西门子、魏。。。等等名牌,基本价格在1500左右,呵呵

网友:
呵呵,估计ls没看完我在2楼和3楼说的就发表意见了,我可是清楚写了或者按照pl8的说明选择!而且我最后建议是32v,没说要34v的。我没用过pl8,只能从淘宝找相关的数据。
上面之所以写那么多,其实是对自己这几天为了选购0730i的学习的一个总结,可能会误人子弟,但绝对无恶意。

网友:
电源不便宜就对了。别上得起好充电器上不起匹配电源哈。

网友:
嗯,大功率电源都跟充电器差不多价格了

网友:
PL8这种货色重点在他的外场充电方面,电池用不完的电可以回流到电池包中。     如果在家用就没必要上PL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看说明最高支持32伏的,如果充8S的锂电的话,27V电压很紧张了,当然如果只是最高充6S锂电就绰绰有余了

好像充电器是可以升降压的,不用考虑那么多吧,只要27V就可以的达到PL8最大功率输出,其他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看说明最高支持32伏的,如果充8S的锂电的话,27V电压很紧张了,当然如果只是最高充6S锂电就绰绰有余了

充电器不是直接用输入电压充电的,输入12V照样充8S。
大功率充电才对电压要求高,设想一下,用最大1344W功率充电,仍然用12V的话,电流将达到112A,这对相关元器件的的要求将空前提高。这跟大电动直升机都是提高输入电压而不是电流,是同样的道理。电子元器件,耐压比耐流好做。

网友A:
标题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不是直接用输入电压充电的,输入12V照样充8S。
大功率充电才对电压要求高,设想一下,用最大1344W功率充电,仍然用12V的话,电流将达到112A,这对相关元器件的的要求将空前提高。这跟大电动直升机都是提高输 ...

谢谢又学了点东西,如果按您所说,那么在保证最大功率电流输出的情况下,相对高伏输入岂不是有利保护充电器

网友:
PL8貌似要在24V以上的时候才有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又学了点东西,如果按您所说,那么在保证最大功率电流输出的情况下,相对高伏输入岂不是有利保护充电器

正确!能减轻充电器输入部分电路的负担和发热,但是这个较高的电压必须在充电器电压允许范围内。

楼主:
谢谢妖孽狂飙说的这么详细

网友:
标题

嗯,这么说,用1500w,30v,50a的也行啊,各项指数都挺优,而且考虑8s锂聚合29.5v的电压,结合上面所说,避免负荷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妖孽狂飙说的这么详细

不客气,我也是新人,探讨学习提高

网友C:
pl8说明书很明确的说出了,27v是最佳电压,你就不要多探究要不要用32v了,厂家给这个数字肯定有道理的

网友:
上淘宝买个二手基站电源绝对划算,也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8说明书很明确的说出了,27v是最佳电压,你就不要多探究要不要用32v了,厂家给这个数字肯定有道理的

您说得对,还是按说明书为准,昨天在淘宝查到的是v1版本的说明,我本人是没有pl8的,只是想探究其中的原理而已,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