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需要多直才可以?

楼主(2011-08-27):
把主轴炸弯了  自己修了一下 现在弯曲2丝  但是震动很大, 是主轴弯曲引起的吗? 别的地方检查了都没发现问题, 主轴必须是直的一点都不能差?

网友:
不一定是主轴的事,全面检查吧

网友:
换一条直的主轴,就知道是不是现在的主轴引起的震动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取决于你对震动的忍耐度有多大.

网友:
换个主轴试试,一般把主轴插入轴承座里,当然前题是轴承没坏,用手转动,看是否同心!

网友:
主轴是不能省。

网友:
很直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主轴炸弯了  自己修了一下 现在弯曲2丝  但是震动很大, 是主轴弯曲引起的吗? 别的地方检查了都没发现问题, 主轴必须是直的一点都不能差?

怎么知道是弯了2丝?要是真的只有2丝弯那这根轴还是好轴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2丝吖,20个丝再换吧,我觉得震动一般都是大浆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丝?0.02mm?

同问!

网友B:
我反正任何炸鸡从来不看情况,肯定要换主轴
横轴马虎一点没事,一根横轴用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任何炸鸡从来不看情况,肯定要换主轴
横轴马虎一点没事,一根横轴用了很久

楼主:
确实是2丝  0.02毫米 测量结果  炸过后弯的很厉害  我矫正过   确定是主轴的理由是 我没有装叶片夹 和旋头  桨就更别说了
后来换了根新轴 好了  结论 主轴必须很直.....

网友:
一般炸的话主轴基本都要换的

网友:
炸鸡 必换主轴~~~~~~

网友:
每炸必换主轴 不管大炸小炸

网友C:
淘宝上那1元一根的主轴是早期模型库存,那材料才是真材实料不像现在降价的轴,那轴3d炸了5-6次了不弯不变形。还是当时有利润时候做的配件才有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