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船模,问几个关于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1.如何计算舵机力大小?
2.舵机力如果不够,船会怎样?转向半径会变大吗?
3.大扭力的舵机供电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不懂,继续潜水

网友:
1.如何计算舵机力大小?  不懂
2.舵机力如果不够,船会怎样?转向半径会变大吗?想像下小乾巴體格轉動無助力的大貨車方向盤
3.大扭力的舵机供电会不会有问题...冇問題。。。。。。。

网友:
1.舵机力的大小可从舵机的力矩参数,计算推断,计算参见初中力学之力学及杠杆原理啥的。。。这种计算,只是图个心安,没多大实际意义。。。呵呵

2.舵机力一般不会不够。。。转弯半径和舵机力没啥直接关系,关系紧密的是舵机的角度,那直接影响舵的转角,从而影响转弯半径。。。但要注意的是,转弯半径,影响它的还有好几个因数,舵的面积、形状及安装位置,船的速度,船的线性,船的吃水深度及吃水水线长度。。。

3.大扭力舵机(即大力矩),这种舵机,一般是内部齿轮系统减速比较高(当然也有些是增强齿轮为金属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还需要注意,舵机的角速度,一般是以旋转60度所需时间为参数的,这个时间越小,舵机的反应速度越快。供电的问题,取决舵机的内部的电机大小(当然也同时决定舵机的大小),一般船用的就舵上用一个,油门上用一个(要是电动的,油门是个电调),舵机本身对电力的需求不会太大的。。。也就说,没啥问题。。。

总之,船用舵机用于舵的控制的,尽量使用大力矩高速(高角速度)的,低速舰艇还可以一般般的选择,但高速艇却一定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