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了一台耐摔LAMA

楼主(2011-08-27):
用环奇853的机身和ESKY V3的LAMA合并成一成耐摔的LAMA,
可以飞了,但调试总是不太理想,总是有点机尾向右.....怎么也调不好,
请教高手有什么好方法吗,或者是为什呢...............

..

网友:
双桨机实在是太不抗风了,呵呵

楼主:
家里没地方玩,一般都是在楼下飞

网友:
记得上视频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室外????
有风的日子还是算了吧!双桨机还没见到能抗2级以上风力的哦!
别飞丢了飞机、光提溜着个控回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KY的4in1有两个调整电位器,分别是调整前、后马达混控比例(proportional)和陀螺感度(gain)的。
出现尾巴往右自旋,应先排除飞机的机械原因,比如两个马达齿轮与内、外轴齿轮的啮合度是否一样?下桨桨架与轴是 ...

谢谢,你说得太详细了,:loveliness: 现在把敏感度调到最高,明显稳定很多了,找个时间到室外去试试

网友B:
ESKY的4in1有两个调整电位器,分别是调整前、后马达混控比例(proportional)和陀螺感度(gain)的。
出现尾巴往右自旋,应先排除飞机的机械原因,比如两个马达齿轮与内、外轴齿轮的啮合度是否一样?下桨桨架与轴是否存在松动,不能随轴同步转动等等。
排除机械问题后,可以将控上的方向微调置中后,尝试如下调整:
第一步:增大陀螺的感度(将标有gain的电位器顺时针转动),增加的量以不出现追尾(追尾的现象是机尾小幅、快速地来回摆动)为准。
第二步:调整前、后马达的混控比例。这步调整有个特殊要求,需要在每次微量地转动此电位器后,都得切断飞机的供电后从新加电,以使4in1里的微电脑从新启动并记忆当前的比例值。否则,即便是调整了电位器,但微电脑依旧记忆着调整前的比例值。这一步调整,采用断电后调整或调整后断电再加电效果是一样的。
以上两步调整后若还不能消除尾巴往右自选的话,建议将前、后马达互换,看看是不是由马达性能的差异导致的自旋。若马达有较大的差异,互换后应该往左自旋了。
确认为马达原因的话,那只有换新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陀螺仪敏感度是吗?

网友:
调一下尾巴的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