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21AP+433MHZ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FY-21AP连接433MHZ  电脑地面站也连接433MHZ   电脑的433灯亮.飞机上的433不亮.怎么连接不了的啊?

网友:
说得不清楚 怎么样帮助你   灯不亮 先检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我用交换法过了(FY-21AP上的433跟电脑的433交换)  换到电脑的都会灯亮.

网友:
这个没玩过

楼下继续

网友:
那再检查 TX RX 接对了没有咯  呵呵 电到 有数据到 接对 TX RX 灯就会闪了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桌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桌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桌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桌面

楼主:
电脑

电脑

楼主:
21AP端

21AP端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要是没解决,你试试用接收电池给21AP供电,看602上的灯亮不亮

网友:
602 你这样给电非常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2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