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手里现成用于电阻焊或点焊机?

楼主(2011-08-27):
口形铁心变压器2个
长14CM,高9.7CM,厚6CM,各个边宽3CM。
输入电压~220v,输出电压~3v和~97v,其中~3v为2*8mm的扁同线。
这2个变压器的~3v我准备并联进行电阻焊不知道这2个变压器的功率能达到多少W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少A,请高手估计一下。

网友:
网上搜来的:
1KVA以内的变压器一般采用EI型铁芯的壳式结构,其铁芯截面积按下式计算。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系数K乘以变压器次级计算功率P2的平方根(cm2)

  既S2=K2P2(cm2)

  式中:

  K为经验系数,其值为

  变压器次级计算功率P2为0VA到10VA,经验系数K选1.25到1.15

  变压器次级计算功率P2为10VA到50VA,经验系数K选1.15到1.1.12

  变压器次级计算功率P2为50VA到500VA,经验系数K选1.12到1.10

  变压器次级计算功率P2为500VA以上,经验系数K选1

  S=ab(cm2)

  式中

  a为铁芯宽(cm)

  b为铁芯净迭厚(cm)

  考虑到硅钢片冲制时切口边沿部分的毛刺和片间的绝缘层,铁芯的实际迭厚b'比b大,既

  b'=b/ks(cm)

  式中:ks为迭片系数.对厚度为0.35mm和0.5mm的硅钢片,ks可取0.94到0.95,若采用成型框架绕制,ks可相应增大至0.96到0.97

  上述ks值是假设硅钢片冲制成型后,其切口边沿毛刺不大于0.035mm(此一毛刺高度常作为验收的最低标准)'且装迭时,毛刺按同一方向排列。冲制质量欠佳,装迭时又不注意毛刺方向者,ks值应取0.9或更小。

楼主的铁芯截面积只有6X3=18cm2,按上面的公式大约推算出这个变压器的功率不会超过400W

楼主:
谢谢回复
上面的公式用于EI型铁芯大约推算,每个变压器的功率不会超过400W。
可是我的是口形铁心不知如何推算?

网友:
这个接线柱估计只能过1-2十安电流

网友:
口形铁心只会比EI型的功率小。

网友:
做小点焊机焊电池够了

网友:
芯柱太小,做点焊机焊电池蛮好,有2个这样的变压器何不组成一个壳试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