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8 怎么冲不起来郁闷啊!!!请教老鸟!!!!!!!!!!!!!!!!

楼主(2011-08-27):
里面数据全调好最后一步 按下回车 就显示   "CHARGER STOPPED"
请问老鸟们  怎么回事?

楼主:
补图我线是这样接的

网友:
没用过,不懂。貌似并冲板不太好啊,竟然是裸板,小心冒烟着火。

网友:
哇,好大的电源啊!
最近PL8好像挺火的。

网友:
电源很给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啦  1000w 24v 40a的才

网友:
是不是按的时间太长,变成停止充电了?用的是老杨的并冲版把,看样子不是报警,只是说充电停止啊,这个告警我只是在充电结束后按键停止才出现。恩,另外如果确定数据没错的话,测一下贴片,是不是有几片出问题了?

网友:
哇 魏德玛尔的电源哦

网友:
不懂,不过1000w功率是不够的

楼主:
哎  有点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好事多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cyclub!!!

网友:
PL8开始充电后如果再按enter就会结束充电。要确认是否正常充电,可按inc和dec键在多个充电状态屏幕中切换,可看到下列信息:
1)充电电流大小
2)充电开始时电量%,单片电压,当前电池电量%
3)已充电容量mah
4)单片电芯电压
5)单片电芯内阻
。。。。
所有显示信息均可通过PC软件隐藏和显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