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犯同样的错

楼主(2011-08-27):
接收机拿到其他机用,换回来时升降舵正反想了半天,结果还是设反了,起飞一拉杆,直接往地上去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犯

网友:
我也犯过一次错,不过以后每次起飞都会检查舵面,试一下全油门。

网友:
我每次都想一想飞机的飞行原理,舵面的控制原理,这样一来要好很多

网友:
起飞前必须全面检查飞机,这是教训,呵呵!

网友:
起前都试下,安全第一

网友:
反舵 我已经错了2次  炸了2次机

网友:
呵呵,看视频里面,都在起飞前试试个个舵和油门,这应该是个好习惯

网友:
换飞机忘了关混控,塞斯纳曾被我炸成两截。

网友:
起飞前检查舵面是必须的~~~

网友:
我每个起落都检查舵面,油门,已经养成习惯了。

网友:
我每次都是储存模型,用的时候根据机型切换模式,这样就不会错了。

网友:
良好的习惯必须养成,伤人炸鸡不值得

网友:
好习惯必须一开始就养成,现在还来得及哦!

网友A:
本人接收机和舵机一体化设计,晶体都免换了,模块化就是好,只是没人跟风

网友:
每次换电池时都要测试一下,这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接收机和舵机一体化设计,晶体都免换了,模块化就是好,只是没人跟风

是不是那个小室内机? 上个图见识一下

网友:
飞前必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