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MB成功升级3.0吗?我的不能升级,求助

楼主(2011-08-27):
用的是原厂的升级线,情况如下:
1)在恢复出厂值的时候失败,那个按钮按的时间长后自己熄灭,一直没有文中所说的“A-N燈號快速來回閃爍”这种情况出现,最长我一直按了5分钟 ,都没有出现
2)在电脑上安装了软件,在原来的机子上直接连接升级线升级,没有拔掉所有的连线,直接插入SYS处,另一头接入电脑,接电池后,不管是COM1和COM3,都显示连接不成功,电脑检测不到MB
3)拔掉所有连线,用UBEC给MB供电,接入电脑,也无法连接,电脑还是检测不到MB。这里还有个情况:用UBEC供电的时候,MB一直在闪灯,从N到H,不停来回滚动,最长等了20分钟还在滚动,没有停止的迹象
4)win7和xp系统都试过,一样的情况
5)发现UBS模块上的那个灯,一直都不会亮,唯一亮的情况是刚刚插入电脑的一刹那,然后就马上熄灭

以上如此情况,求解
折腾了一个下午了

难道这个原厂的升级模块是坏的???

网友:
不要着急……总会有第一位升级成功的,到时在一起讨论么,easy,easy

网友:
n到 h滚动是因为接收机没插

楼主:
电脑里已经找到COM3,但就是连不上,见鬼了

网友:
貌似那软件不能用在3.0哦…看我帖子回复中有个中文链接

网友:
。。不是说MB升级要收美金的么

网友A:
升级成功 明天试飞
恢复出厂的时候 ,接电自检以后 按3秒左右恒亮,然后松手,再按大概十秒,看到一阵乱闪,就ok了。
升级的时候要把连接线都拆了,我是吧接收机端的都拆了。然后接sys和供电即可,对哦,不要忘记usb的驱动哦,要在开始——》beastx——》Driver Installation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成功 明天试飞
恢复出厂的时候 ,接电自检以后 按3秒左右恒亮,然后松手,再按大概十秒,看到一阵乱闪,就ok了。
升级的时候要把连接线都拆了,我是吧接收机端的都拆了。然后接sys和供电即可,对 ...

驱动就是这样安装的,我的没用,还是连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你好消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充电在哪个通道供电

网友:
期待測試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在哪个通道供电

通电在CH4通道

按照你的说法,初始化成功,但是升级线还是连不上MB,还是我上面放出的两张图的情况,COM3不起作用

网友C:
COM3连接不成功试一下右键单击然后选择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3连接不成功试一下右键单击然后选择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试过了,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到卖家,帮你升级!

网友:
昨天才遇到和你一模一樣的問題,今天已經解決了!
參考這篇應該可以幫到你:
http://www.rctw.net/thread-186363-1-1.html

网友:
今天一次性升级成功
初始化设置,需要先进入设置菜单,就是常量的那个,然后在按10秒
USB线接SYS 然后插电脑,电脑会自动装驱动
然后插入供电,安装升级软件
双击升级包,升级软件自动打开,下面选择好COM口 然后就刷吧。。。。

楼主:
看来,可能我的这个UBS模块是坏的了?!
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谢谢楼上几位提供的信息,问题是,我的驱动安装过了,电脑也是能显示该模块已经存在了,就是软件检测不到。
还有,能不能问一下各位,你们的模块上的那个指示灯会亮吗?为什么我的一直都不会亮?

网友:
LS啥意思啊

网友D:
今天升级了两个到3.0.
1、就算链接上,那个usb上的灯也不亮,只是在写入数据的时候闪。
2、两个都在没有恢复原厂设定前升级,但是都升级成功。

问题是,为什么要先恢复原厂设定在升级。如果真有这个要求,为什么英文的野兽网站在下 载固件的页面上没有任何注明或者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升级了两个到3.0.
1、就算链接上,那个usb上的灯也不亮,只是在写入数据的时候闪。
2、两个都在没有恢复原厂设定前升级,但是都升级成功。

问题是,为什么要先恢复原厂设定在升级。如果真有这个要求,为什么 ...

很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