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闲着也是闲着。给大家看看我未完成的装机图。

楼主(2011-08-27):
孙悟空到家好多天了,由于X的电调是异类,始终没能装完。电调买了4个好赢10A,到货后有JK的前车之鉴(电调UBEC输出为1A,太小导致摔机)所以没敢往上装。由于老是想着把电调装进X650v的电调仓内,再去淘了4个好赢12A电调。12A没到货又后悔了,想着用大疆怎么也要航拍几张片片丫。12A储备功率太小,万一!说的万一哦(其实12A是够用了)立马再再淘4个30A的。真的是折腾无止境哦。
等待电调中,无事发图

无用的电调

打算把这些东西都装上去

GPS打算这么装(用电池固定架做平台,上面放GPS下面放LED

败电调的证据

打算把30A电调装在IMU的两侧,(电调用铝箔接地后包裹屏蔽,电调的散热不是问题不用考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对大疆的飞控有影响没。请高手解答。

电调

网友:
继续下文啊

楼主:
电调终于到货了。
开工前需要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看图说话;

东西准备齐了,开工部分省略500字。直接看结果。   为装这东西可是专门跑去买了台电烙铁哦。

今天太晚了,改天继续装。
电调的位置老是担心距离那套神器太近。会不会骚扰到它呢?

网友A:
天线要成90度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要成90度分开。

嗯  飞的时候把它岔开

网友B:
请教:悟空比XA的飞控要重吗?再加上4只30A的电调等等,如用650V的机架和电机,再加上航拍相机云台等,不知是否会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悟空比XA的飞控要重吗?再加上4只30A的电调等等,如用650V的机架和电机,再加上航拍相机云台等,不知是否会超重?

孙悟空150G。X的没称过,改天称称看。
我的3轴云台、索尼TX100、图传什么的乱七八糟、电池4000MMA  总重量1500G 。
这个重量已经接近X650V的最大安全起飞重量了。估计不太好飞了。原配的电机功率有些偏小,打算以后换大些的电机带动12寸的浆。

网友:
x控加GPS共计70G,还有一个问题,30A电调BEC输出线不知是否够长?我今天也定了WKM和30A电调。

楼主:
我的30A还没到货。肯定够长了。打算装在中心位置的旁边。延长3根电机输出线(好处是好看,四轴的恢复性也好(轴端重量减轻
就是不知道电调离IMU太近是否有干扰。有待试验。

网友C:
楼主我看你的图传接收用的那个7dbi的5.8G天线,和我的一样,想问一下效果怎样啊?

我和你的一样,原配3dbi的接收天线装发射上,图传接收换7dbi天线。。。不过,这样的配置我飞X450P的时候效果似乎很差。。。对尾距离很短,30米左右,对头角度很窄,正对头无信号,侧向偏移5~15°内勉强有信号,我用的是200mw那款。。。用450P的加长甲板,图传装在飞控后方。。。。郁闷

网友:
布线规整,合理,几乎没有对原结构造成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你的图传接收用的那个7dbi的5.8G天线,和我的一样,想问一下效果怎样啊?

我和你的一样,原配3dbi的接收天线装发射上,图传接收换7dbi天线。。。不过,这样的配置我飞X450P的时候效果似乎很差。。。对尾距 ...
\
和你的一样200mW的发射机。那个天线是健博通5DB的,打算用在发射机上,接收用健博通的12db平板。效果还没上天试验。不好说。这些东西感觉就是靠运气,因为没有个标准。商家说发射距离1000米,其实就能保证100米。图传原配的天线在家里试验隔3道墙壁就完全收不到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发射用原装天线,接收用35圆的2.4G5.8G通用柱状天线,距离500米传输没问题。
不过准备把东西全部固定到控上,所以入了个天线,跟楼主那个很像,还在路上

楼主:
有500米。真是要恭喜了。我的能到200米就够用了,500米太奢侈了。

网友:
楼主:我们想的一样,我也是决定把电调装到中心座上。这样美观且维护方便。但X系列飞控是不能这样装的,因为电调对GPS模快干扰很大。

网友:
楼主你现在称一下,看自重有多少?

网友:
为啥不用那个12AE电调呢

XA好不容易把电调挪到的螺旋桨下面,你又给改回去了,或许是电调与飞控和接受机的相互干扰吧,所以老A改变的了原来的4和1电调方式。 12AE试着能不能装到电调仓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知道,一:10A电调发热很大,装在桨下便于散热。二:电调对GPS模快和电子罗盘干扰很大,影响收星效果。而WKM的GPS组件和电子罗盘是模快在天线内的,所以装在中心盘上应当没问题!

网友:
我也定了12AE的电调,打算装到电调仓里,12AE的BEC是2A的,应该问题不大,至于发热问题,我原装的电调,连飞2个5200的电池,每次10多分钟,好像也没啥事。

另外,电磁的干扰是对附近空间里所有设备干扰,GPS装到盒子里是没用的,除非你在他们之间做了屏蔽,把干扰挡在另外的空间,就好比你进了一间充满烟雾的房子,虽然你穿了防护衣,烟熏不到你,但你想看到房子外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离开房子。
买悟空,还送个金箍棒,把GPS支起来,就是怕GPS受到干扰,你现在又在干扰源里加了4个电调。这个一定要测试一下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干扰的问题我受托帮某GPS天线厂家是做过N种测试的,不做任何频蔽大于10厘米,干扰就已降低了90%。

网友:
我明白你意思了,我们的目的不一样的,我是打算不用那根金箍棒,把高度降下来,然后用铜箔做屏蔽,把GPS放到龟壳里。所以在意干扰。
你的的方式,只要考虑电调,飞控和IMU的之间的干扰就行了,但悟空的连接线都很粗,估计用的是屏蔽线,干扰可能会小。

网友D:
对了,阿里,你电调在那买的

楼主:
见败电调淘宝图片
引用 网友D:
对了,阿里,你电调在那买的

网友:
今天试飞了吗

楼主:
试了   没飞起来。郁闷
现在正到处请教中。
另:电调我这样装估计有问题,电调会过热保护。(请教结果有可能是电机进角没调试好,今天在调整一下,如果在不行就只有把电调重新换地方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的12AE电调,不用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12AE电调,不用出给我

不好意思   这些小东西备用

网友:
你好!电调那样装完全可行,我已飞了有二十个起落了,且都是三块5850毫安电池充好,一次连续飞完,飞完后电调温度约在50度左右,完全正常。(我在二块电调中间加了一块空心塑胶板隔热,我用的是桨的变距环组)

楼主:
飞下来后电机温度高吗?

网友F(2011-10-25):
飞黄腾达模型

如果您要装DJI的系统,一般我介绍顾客都需要直接用40A 的,这样以后升级也不需要改动电调,可能有很多顾客,认为大电调太重了,去选择小的电调,其实差不了多少。 我也在玩四轴,我也是一个爱好者,也是DJI的代理商 ,因为销售,会认识很多升级DJI的系统的顾客,到现在我发现,玩四轴有很多乐外趣是不断的升级。到完美,有很多顾客都是一点点的试,所以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去找和订错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您要装DJI的系统,一般我介绍顾客都需要直接用40A 的,这样以后升级也不需要改动电调,可能有很多顾客,认为大电调太重了,去选择小的电调,其实差不了多少。 我也在玩四轴,我也是一个爱好者,也是DJI的代理商  ...

是天行者40A吧 !

网友:
我的配置

一)专业航拍配置:

XA650V-4

XA原装电机*4

XA1045桨*4片(2正2负)

好盈40A天行者电调*4

DJI MK-M多轴飞行器飞控+电源管理模块*1

3E  3S 3300MAH 30C *1

不过马达和桨可以最升级一下更好。

网友:
好! 飛黃騰達非常好!

网友:
还有介绍一下电池怎么设定,时间会更长

是这样的,有很多顾客,在我们店里订购了飞机配了电池,我介绍给他的,是3300MAH 11。1V 30C  飞行时间是,8分钟左右,也是现在最适合650配置飞机用的电池,但是顾客收到货,他们飞,才2分钟,有很多顾客,不是很喜欢问的顾客,就放在边上没有用了,认为,这么多钱订购的电池,就是这样吧,前几天有一个顾客跟问我,才发现,我售后有问题,所以发表一下,希望能给四轴的朋友带来方便。可以参考,这是我的经验

http://user.qzone.qq.com/244050398/blog/1318904767#!  这是连接的地址和图片,我不会上图片呀,你们打开连接吧,呵呵:loveliness:

网友:
不用客气了,

大家都是朋友,相互学习  有空可以来我们店里坐坐。我们星期日都去玩飞机呀,你们香港过来,很近的。

网友G:
我也是在辉煌腾达这里购买的wkm 同样购买了他推选的3300mah 30c 电池 我飞下来悬停可以维持10分钟 下来后单体3.4v
我的配置是 x650v 原配电机原配浆。好赢天行者20a电调。10分钟下来电机电调都微微发热
我是把电调直接装入机架电调位的 电机线直接焊接到电调电路板上 做到最短的电机接线
我的这些配置 不算电池 没有云台 其他全部正好10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在辉煌腾达这里购买的wkm 同样购买了他推选的3300mah 30c 电池 我飞下来悬停可以维持10分钟 下来后单体3.4v
我的配置是 x650v 原配电机原配浆。好赢天行者20a电调。10分钟下来电机电调都微微发热
我是把电 ...

是飞黄腾达,
not 辉煌腾达

网友H:
布线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