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G20或gy650陀螺的朋友进。

楼主(2011-08-27):
刚入了克G20陀螺, 发现只要方向舵持续3秒舵量在65%以上就会进入设定模式, 所以会导致一些安全隐患, 比如飞快速自旋上升下降就很容易误入设定模式导致锁尾失效。 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网友A:
不会的,设置的时候是飞机静止状态下才会进入设置的,在飞行过程中打方向打到尽保持多久也不会进入设置的!

网友:
这问题早就分析过啦。。。答 案是不会

因为机子在振动时(飞行期间),你怎么也进不了设置模式的

楼主:
我把飞机通电后, 拿在手上是可以进入设置模式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来帖跟魔友们研究过了

楼主:
有相关的帖供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设置的时候是飞机静止状态下才会进入设置的,在飞行过程中打方向打到尽保持多久也不会进入设置的!

拿在手上,非静止状态也能进设置模式啊, 测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在手上,非静止状态也能进设置模式啊, 测试过了。

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回事??

反复测试过3次以上,都是这个结果,难道是我的手太“稳”了。

网友B:
没看说明书。。。只有在静止的状态下。才能进入程序。。开发者没那么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说明书。。。只有在静止的状态下。才能进入程序。。开发者没那么小白。

是只有在静止的状态才能成功完成程序初始化。

网友:
动态时不会进设置

楼主:
最新的测试结果是50%油门时 ,仍然可以进入到设定模式。

网友:
实际上是没问题的,打满尾舵作自旋悬停无异常

网友:
我记得尾舵机行程在80以下是不会进设定的

网友:
貌似不会,原有相同的担心,后拆掉电机线后用手拿着JJ转不会,升空后左右自旋各超过3秒也不会,从此打消疑虑。

网友:
正常飞行中,满舵状态 飞机会狂转。所以不会进入设置。你拿手上也能狂转?

网友:
飞机在动的时候进入不了设置的

网友:
楼主  难道你用非锁尾模式来飞自旋悬停啊???还是自旋翻???哈哈.
.....................

网友C:
陀螺靠行程,震动,运动几方面去检查进入设置。飞行中绝对不会进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