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来看呀!去掉GPS立杆的安装方式,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1-08-27):
改装后650V的龟壳轻松安装。屏蔽用的是0.2MM的双面覆铜板,极轻极柔韧。先上图
上电GPS搜星情况:  红灯单闪43秒,红灯全灭1分20秒
我用0.2MM的双面覆铜板做的2层屏蔽,都用导线接到动力电池的负极,要注意的是2个接地线分别单独连接电池负极,不要一条线接到一个屏蔽上另一个屏蔽的线焊到上个屏蔽上,这样会有接地电阻引入干扰。
都是手机拍的各位别挑技术了

网友A:
这种方试我十天前试验过(不同的是上层的小板是直接用双面胶粘在下层大板上的,小板没接地),GPS定位振幅大于2米,后把天线改装在挂载杆上,冷起动红灯单闪26秒就锁定卫星了,热起动红灯闪11下锁定卫星,风小时振幅在1米内,几乎定住不动!

网友A:
明天我按楼主的方法把上层小板单独接地再试试。

楼主:
今天定位时间更短了1分10秒不到,红灯不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定位时间更短了1分10秒不到,红灯不闪

大雨,飞起来的定位精度如何,一直在等这个解决方案,太完美。如果位没有问题,就更完美了。

楼主:
10米高度定位上下基本不动水平不超20厘米,今天也加上无风。所以很精确

网友:
0.2MM的双面覆铜板
在淘宝上搜索了半天才找到,看看去,希望不错

网友:
有人用这个方法做过对比试验吗?
机器在同样的位子、同样的时间看看那个方法搜星速度要快

网友:
效果区别大吗?期待对比试验!!

网友(2011-09-26):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按楼主的方法把上层小板单独接地再试试。

请问:测试了吗?比较效果如何?

网友:
新手驾到 好好学习

网友(2012-01-01):
不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网友:
效果 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GPS高高竖起有型!

网友:
不和GPS反射面一起接地作用不大!!

网友B(2012-06-28):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试我十天前试验过(不同的是上层的小板是直接用双面胶粘在下层大板上的,小板没接地),GPS定位振幅大于2米,后把天线改装在挂载杆上,冷起动红灯单闪26秒就锁定卫星了,热起动红灯闪11下锁定卫星,风小时振幅 ...

求教什么是热启动什么是冷启动。。。。。。

网友:
收星时间 与当时的天气云层有关,没有同样天气情况下的收星比较,收星时间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什么是热启动什么是冷启动。。。。。。

有一种辞海叫搜索引擎。哈哈
http://www.bbfar.com/article/3d/995.html

网友(2013-06-27):
不加立杆的GPS不显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