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今天首飞蓝宇2米 爽飞加小炸

楼主(2011-08-27):
入手蓝宇2米 新机装好后一直很期待试飞今天终于有空了
感觉蓝宇2米很好飞 很稳 可能是因为机机打的原因吧 重心找好后 不到半油门 手掷轻松起飞
全油门爬升后关油门慢慢滑 很悠闲
第一块电池完全可以称为 爽飞
感觉不过瘾 换电池后继续 结果降落的时候小炸 方向没控制好 机翼撞在小树上 小炸

网友:
这灰机我也有一架~还有一架757-2
总的评价来说牛!灰常牛!!
我那架是742-4.可以堪称不死鸟!!好几次全油门机头着地!!都没炸死它!!太能抗了!!下次还买这个!!!等有心情了组织一下发一个帖子上来让你们膜拜!你这个灰机机翼需要做加强!不用我说你炸了一次你就知道哪个地方是软肋了吧?看你怎么整了,呵呵~反正我那个加强之后强度只能用恐怖来形容。飞机正面,机翼,全速,撞上电杆,掉下去。。。。。捡起来,检测一下。。。继续飞 -,-~~~
牛B吧~~~机身内的木板被炸坏了N次了,我都数不清了。。。每次都是干瓷器活似的,一片一片的粘回来。。。。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在一次特大空难之后把它粘回来。。。。还是软趴趴的。。。。后来冲动之下上了玻璃钢!!今天又大炸2次。。。。。毫发无损~

楼主:
翼根是软肋  我已经用环氧包了一边  机翼前缘用纤维胶带包裹
机腹一定要加保护  不然3个起降下来  机腹绝对磨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腹磨穿夸张了一点,我透明胶带,外场飞个几个起落回来再换张新的
昨天首飞,很舒服,但是有时电机会转不起来,2个起落没弄明白为什么,地面又好好的,最后才发现折叠桨折起来的时候,有被头罩卡住的可能,太TM坑爹了。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  刚飞没有30秒就发现飞机明显不对  斜着向下俯冲 一头栽进野地里
我赶忙跑过去捡  捡的过程真痛苦 我穿的的短裤+拖鞋 野地里荆棘无数 把我腿上划出无数口子 痛苦痛苦加痛苦呀

机舱罩不见了  机头内凹 机翼从翼根出折断  检查发现原装的塑料连接头开了
回去还金属快插头

百感交集呀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 机头罩老卡螺旋桨  找个透明胶粘住就好了

网友(2012-03-24):
正想入背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