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想做架500mm的KT室内机,可能吗?

楼主(2011-08-27):
如题,我想做架翼展大约500mm的室内模型飞机,能在中小学教室飞(大约8米见方,3米高)。重量大约150g以下,只能用KT板,少量的碳纤杆。试问老鸟,这可能吗?如行得通,大家能否给些指教,如:参数 配置 尺寸 图纸 制作方法 等。我有EMAX的8g舵机 标准接收机 ,不知重量允许的情况下不换成5g以下的舵机,并用18A的电调行不行。
     如有不恰当的地方请指教。
      希望大家广开言路,道心之所想。

(之前手抖,少打了个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想做架翼展大约50mm的室内模型飞机,能在自家的客厅飞(大约5米见方,2.5米高)。重量大约150g以下,只能用KT板,少量的碳纤杆。试问老鸟,这可能吗?如行得通,大家能否给些指教,如:参数 配置 尺寸 图纸  ...

楼主选择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点,先翻翻以前的老贴子学习一下

网友:
kt板又硬又脆,撞一下一个坑,我已经上过当了而且还很重,做出翼型也没什么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想做架翼展大约50mm的室内模型飞机,能在自家的客厅飞(大约5米见方,2.5米高)。重量大约150g以下,只能用KT板,少量的碳纤杆。试问老鸟,这可能吗?如行得通,大家能否给些指教,如:参数 配置 尺寸 图纸  ...

想在25平方飞,绝对不可能,在250平方飞绝对可能。

网友:
KT太重了,不如做个薄膜的还差不多

网友:
 看你怎么飞了  呵呵
随便飞的话    你就需要超强的做鸡技术啦

网友:
比例缩小 是可能的 材料 国内epp算了  关键是设备和技术 上要ok 国外有这小的

网友:
5MM的KT板?只能做那种大的特技板机吧?做室内机还是用2MM的EPP或者轻木片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想做架翼展大约50mm的室内模型飞机,能在中小学教室飞(大约8米见方,3米高)。重量大约150g以下,只能用KT板,少量的碳纤杆。试问老鸟,这可能吗?如行得通,大家能否给些指教,如:参数 配置 尺寸 图纸 制 ...

翼展50mm,绝对有挑战,不过这个重量应该很容易实现,你就把设备都放一起称一下,飞机基本可以不计重量。

网友:
楼主想做架翼展大约50mm,重量大约150g以下的机机,就是在室外,做的那么重,恐怕你也飞不了。

网友:
50mm   不是50cm  看清楚啦  lz是神

网友:
做成直升机的话就可以……

楼主:
前几天脑子有点转不过来,老是打错。现在都改了,大家不能再看一遍,多留点言吗?

网友:
楼主标题也改一下,50mm改为500mm,否则太离谱了。

网友:
看了标题雷到
lz说的机我做过,180克。太快,只能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