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什么时候出个WKM的教学视频呀?

楼主(2011-08-27):
特别介绍IMU的安装事项
闪灯的指示(这个看着晕,如果是色盲就玩不成了)

网友A(2012-04-16):
这个问题说的好呀 DJI 这点不如XA 没有一个明确的视频解说

网友B:
XA视频再多有什么用?在我看来都是扯JB蛋。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5NzQyOTE2.html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请问,您是不是一拿到控就知道应该注意什么事项?不同的机架参数应该怎么调整?有视频教学,上手不是更快吗?再说,有问题找DJI客服,都叼的要死,很不愿意跟你讲话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