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ndroid+wifi遥控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1-08-27):
如图,画的潦草一点,能看懂意思就行了

楼主:
加入Android是因为低端单片机没有处理视频的能力

网友:
你带个 iphone4 直接facetime 不更省事~

iphone4的 音量接口 也可以输出 PPM信号的 ~ 这个我已经测试了

可以用iphone4 玩XTR模拟器,也就是说可以用iphone4 加72mz集成高频头的功放来控制飞机~

延时的问题 还是不好解决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延时产生于哪里,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