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视频眼镜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1-08-28):
一体化视频眼镜的效果怎么样???
为了外出飞行方便,想买一套。
想问问用过的朋友,说说你们用的感受。
1.清晰度如何,比液晶显示器差还是?
2.头部追踪是否漂移?
3.内置的接受器如何?
.........
参考下实际用过的朋友的意见。
深表感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标题
同问,我只关心视角,清晰度。

网友B:
看久了会累

网友C:
本想入一台,听说带着眼睛不舒服,会晕…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清晰吗?看DvD的情况下。

网友D:
过去我也认为戴视频眼镜会不舒服不习惯,最近试过了,极其满意效果极佳。戴上没有一点不适应的感觉,确实就像在影院里看电影一样的效果,感觉眼睛与屏幕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不是直贴在上面的。试试就知道了,买有所值不后悔。跟踪效果也不错,因为我的舵机转向角度有限,转到头时舵机转不动而眼镜还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