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mg有至少一豙米虚位.怎么办

楼主(2011-08-28):
如题.怎么办

网友A:
慢慢就习惯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都得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慢就习惯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都得信

这话近来很流行!
我的933也是有一些虚位,同问!!

网友(2011-11-02):
引用 网友B:

这话近来很流行!
我的933也是有一些虚位,同问!!
 你的扔了

网友:
 我不介意的

网友:
送我当配件

网友:
楼上的头像好晕啊!!我的260还没出现虚位,因为才飞6个起落,楼主用了多久了?

网友:
貌似正常啊

网友:
正常,至少我的三个260MG虚位都是1MM

网友:
金属齿轮的 悲哀。。。

网友:
舵机有虚位是正常的 特别是数码舵机 这个不用管它  在你使用时是没任何问题的 因为它里面的芯片就有一个左右虚位的补偿设定值(自己做过舵机的人都知道)  像这种有虚位的舵机唯一的缺点就是 左右突然变向时响应速度要慢0.02纳秒(根据舵机不同时间也不一样 这是260MG的速差)和在高负载时会不停地找中(数码舵机的特性)对舵机寿命有影响

网友:
呀,学习了,不过我都是在轴承上下功夫,减小虚位

网友:
我的260MG也有虚位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我决定以后用辉盛9g,没啥,就便宜。再好的舵机也是消耗品,没有啥。。嘿嘿,无米之人无需高档。

网友(2012-04-23):
260MG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虚位没关系的。等到虚位再加大了那就把输出齿轮换一边来装就好了。只不过要在另一边钻个孔。我说的不太详细,自己拆开舵机看看就明白

网友C:
1MM不用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