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接了点活,切3MM厚的密度板用什么刀啊?

楼主(2011-08-28):
接了点家装的切3MM密度板镂空花的活,不的该用什么刀.

网友A:
修边机直刀。刀直径最小的有3mm单刃的。6mm以上双刃的。

网友B:
用平底尖刀!!切出来还不用按板子的!!

网友C:
修边机用什么做仿型参考?镂空花最好去找大雕刻机

网友D:
直刃槽刀,与沙发说的类似,但雕刻机专用的更好些,底刃过中心。表面毛剌比螺旋刃小,切面也光滑些,如要求质量更好些的可用左旋刃,切面质量更好,不过刀贵。如只有3mm厚,推荐左旋刀,这刀切薄板有一个下压力,不会象右旋刀那样会带起板材,夹装要求可低些,这刀也叫下切铣刀,修边机、电木铣也有这种刀,不过真的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