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中的战斗机,求接线

楼主(2011-08-28):
排风扇电机,三根线不知怎样接能转起来?谢谢指点。

网友:
黄绿线是接在机壳上的,用来接地...

楼主:
楼上哥们是玩赛弗的?

网友:
电容应该就装在屁股里,直接接红蓝线就可以转了,黄绿线是接地线

网友:
黄绿色 空着   其他随便接

网友:
屁股后面应该有电容在里面接好的。一般花线就是那黄绿相间的线子不接,也不一定就准。说不定那个脑残的接火或零上了 ,我见过这样接的吃过亏。还好只是被麻了下。楼主想稳当最好是用万用表量下电阻。两个绕组的一个启动一个工作。电机有3个出线,一个是公共端,电阻大的是启动绕组 小的是工作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哥们是玩赛弗的?

是.已经被我毁得不象样子了...

楼主:
赛弗不错的很经典的,可惜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