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异想天开了。。

楼主(2011-08-28):
RT,是否可行?

网友:
要看成本和研发能力,理论上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做出来,用于FPV,肯定要比遥控+图传+数传更经济实惠和易于维护,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模友说延迟问题。但是同是wifi控制的AR.DRONE是没有延迟问题的,究竟功放+平板天线架设远距离网络有没有明显的延迟,这个需要验证一下。我打算近期开始着手研究

网友:
先用舵机试一下有没有延时在说,不然控制太别扭

网友B:
只要有飞控,手机短信控制稳定飞行是可行的。至于图传,至少要4G吧。图像质量可能不会很好。技术上都可以实现。

网友:
想法理论上可行啊。是一个好想法

网友:
容易出問題的環節比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信号放大后给力的话,传压缩过的视频数据流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飞控,手机短信控制稳定飞行是可行的。至于图传,至少要4G吧。图像质量可能不会很好。技术上都可以实现。
运营商是不保证短信时限的,如果当时正好收发短信的人多,延时半小时,控制就别扭了。

网友:
短信只要传送航点位置信息就可以,其他的都是飞控执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用wifi实时监控比较好。空中也不一定有手机信号吧

网友:
不太可能 WIFI 和 2.4G FASST/DSM 等不同,就算加了放大器也一定要是双向的 (飞机也要装强大放大器和大型天綫)
在地面用PPOE + MIMO 點对點都问题多多,上了天我不敢想。

家用 Wifi (10mW) 有效大概400 尺

如果说的不对请多多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C:

wifi功放都是双向放大器,收发同时放大,所以飞机不用装放大器,否则工业AP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