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遥控改锂电成功

楼主(2011-08-28):
不会发图,白忙活半天。闲置手机
电池
两个,两个in4001二极管。接好测电压6.95v.用五号电池1.7*4=6.8v,问题不大

网友A:
要是再串接一个二极管的话,不是又能降低0.7V电压了?
在串接一个吧,会比较保险些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人用了1年都没事,就2个够了

网友B:
普通电池不是1.5V么?

网友C:
其实有2节5号的磷酸铁锂电池就行了。

网友D:
我是改了用bec降压到六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