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油门及螺距搭配

楼主(2011-08-28):
目前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空中切3D集体会突然下降你油门跟上。。。怎么能组合出一套空中切3D高度不变的数据呢。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
在普通模式的悬停油门的螺距是6度
3D模式的悬停油门的螺距是5度
在你切3D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大的起伏......
记住一点.....千万不能有普通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来迁就3D模式油门和螺距

网友A:
我设一个模式一,螺距跟3D一样,油门是渐渐提升,中点之后和3D一样,这样就可以起飞后无缝切3D!

网友B:
不同的飞机根据舵量应有点差别,我一般用PITCH 30,45,60,80,100 0,25,50,75,100 油门,0,25,50,75,100 100,92,85,95,100

网友C:
自己画个坐标图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提高悬停模式的转速

网友:
正确的螺距调试
是需要先调3D的螺距..才调普通模式螺距来配合的
但很多人都是先调普通螺距...在调3D螺距
那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