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超过2/3位置,电机就熄火!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8-28):
油门超过2/3位置,
电机
就熄火!请大家帮帮忙!
为什么我把油门推到最大,电机就不转了?电调发出滴的长音!!2200ma 25cACE
电池
,2212 KV1400 XXD电机 9060桨 辉盛40A电调,今天设置电机刹车,乱弄一通,就出现这种情况了,难道是我弄到哪里了?我把桨取下来,就没有这种情况!!!
辉盛40A电调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在电调找问题,另外你的电机和电调有没有加延长线

网友B:
我也新手啊,是不是桨太大了,换个小点的桨试下呢

楼主:
桨取下来,就好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过电流保护了吧!调整桨参数,可能能解决!要么就是你刹车设置有问题。纯属猜想!

网友:
配置不合适

网友:
是不是线和电机没固定好,然后转速一快就搞掉一个香蕉头呢?

网友D:
比较明显是过载了,可以换8060试试,前提是把电调初始化。
电调刹车功能最好别设,试过一次,电机过热动力损失差点炸掉。

网友E:
电调初始化怎么做?
今天也碰见LZ的问题,换了块电池就好了。
2212kv1400,8060桨,30A电调,3S。

网友F:
电机过载100%,电调再不保护,估计一块跟着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