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伙给个建议,铣床的。

楼主(2011-08-28):
中毒很多年了,最近终于有了自己的窝,想进个小铣完成长久以来的心愿,大家体格建议,谢谢大家啦。
要求:至少要能啃动40钢,老婆划拨的地盘不大,只给我半个平米放设备(MD 房价害的),家住楼上,所以不能太重,动静也不能太大,最好100KG以内。预算控制在4000以内。
目前有没有符合以上条件,性价比高的小铣啊,另外,如果同城有兄弟转让的最好啦。

网友A:
铣4000,附件不止4000,加起来就是8000...

网友B:
半个平方,两块地板砖大小?那你还是上X1吧。还有就是能啃动和能啃快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大的身板壮的一次下刀几MM没事 ,但小的话就要一点一点的下刀了。半个平方也可以玩 ,向空间要面积,做个架子上面放铣床下面做推拉的放车床用的时候拉出来不用推进去。车也只能配0618了。还有其它的附件。

网友C:
4000元得还要啃40号钢啊,我5000多的都啃不动哇,铣个小平面还凑合凑合,铣个槽子累死你还是歪的。下个小铁块铣6个面都差不多3 4个小时了(带锯下的料,50*40*20MM的样子)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么说小铣也不好玩啊。

网友E:
其实首先你自己要明确买铣床一般干多大尺寸的活,什么材料,工作量大不大等等,明确了条件,然后再去找符合条件的铣床。介绍你个小铣床QQ群91978748,可以来大家探讨探讨,免得走弯路。

网友F:
楼上这位仁兄说的中肯。这叫有的放矢。

网友F:
你的厉害点,玩铁不仅仅是多大地方,还有钱的支出呢,那点地方够干啥的呢?????

网友G:
半个平方米,预算4000元以内,那只能选是X1了,X1加上附件也差不多4000来块了。铣点铜铝小件,啃钢要少量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H:
感觉,还是16V 或者20V比较靠谱点,x1那东西铁是能铣,钢吃刀量再小点的话那也凑活,但是能慢出个鸟来,感觉完全是花钱买罪受..............

网友I:
其实可以买一个二手的X2,上次我在虬江路二手市场看到过,成色挺新的,3000块能搞定。

网友J:
5000多的铣床啃不动钢 你不会是吧钻头当铣刀了吧 我用垃圾台钻加300多的十字工作台改了个8毫米的铣刀铣25毫米厚的汽车弹簧钢板一次进刀6毫米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想D狗吧??????
在猎坛见过你

网友F:
你等等,听我说说再买也不迟,得先给你媳妇下点功夫,软硬间施,恩威并用,一手鞭子一手钱,打一下,给个糖豆吃。那半个平方只够鸟做巢的。传销不就是洗脑吗?你也让你媳妇脑子也得干净干净,把她发展成魔友,你们两口子就可以并肩作战了。只要你的功课做的足,立马就有个好帮手,只要让她认为跟着你干,最有希望,前途锃光哇亮,一切就OK了。你是顶梁柱,她就是你的贤内助了,地方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投资这块呢,老鼻子钱了。我有一友,妻管严,刚上马不久,第一夫人一票否决,不听就要给他弾劾出门,没办法,买到手的东西又出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