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跟踪天线的纠结

楼主(2011-08-28):
AAT淘宝价格两千多,
Skylark OSD天线跟踪系统
舵机
云台
全配置一千多
应该有一些人尝试过,和使用中吧
请同学给点建议
贵一点的和便宜点的哪一个更给力
先谢谢啊

网友A:
我以前用的是SKY自动跟踪,很给力,基本没有出现过故障。找JJ的方位很方便,丢机后当无线测向也很好。就是不知该自动跟踪和别的OSD是否能连接上,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不知是否有人实际使用过!

网友B:
这问题以前很纠结一段时间.飞飞宇osd.没有天线跟踪..现已订购了Skylark...又要烧钱了.你话纠结不纠结

网友C:
skylark有在买专门用来跟别的osd配合用的AAT了,前段时间逛他店的时候看到好像是osd部分600+,然后再加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