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futaba10cg 和r6108sb怎么都对不上

楼主(2011-08-28):
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10C你是否是开的7通道模式。 R6108SB需要10通道模式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通的,对不上,所以很困惑

网友A:
不会是接收或是控有问题把

网友B:
开控,开接收,按接收上的对频按钮。
补充一下,一直按着噢。

楼主:
谢谢,排除了控的问题,接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