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调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1-08-28):
小功率的电调和大功率的电调 的差别是不是只在功率板上面?
就是小电调改大功率的时候去掉原来的mos管,飞线到一个自制的大功率mos做的功率板上。这个是否可以,当然体积问题不在考虑之内

网友:
可以,但有个范围,太大的话,驱动管就驱动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大功率MOSFET 的 Cg都很巨大,一堆FET并联后更大,要驱动需要相当大的电流。

还有高电压问题。低价小功率电调一般用几只小三极管搭出来MOSFET driver,上高电压之后通常都要求专用的IC。

另外还有 N+P 和 N+N 的上下臂结构,弄清楚再动手。

网友(2011-09-27):
楼上搞错了,MOS管是电压驱动的,跟驱动电流无关,LZ的想法完全可以的。不过。反馈电路的参数要重新取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建议你再研究研究吧。  比如先搞懂Cg是什么,在多大量级,并联一堆之后又是什么量级,MOSFET driver是靠什么指标分出档次的.........

如果开关频率在几十Hz以下,你或许是对的。:loveliness:

网友:
MOSFET的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电压驱动,而不是电流驱动。所以不存在驱动不了得问题。随便一个AVR单片机的输出直接驱动一打MOS是不成问题的。至于LS说并联一堆后无法驱动,这个就有可能了,你这一堆也许是几K个或者几KK个。
但是MOS用在电调上,那就得考虑Qg了,因为这个与MOS开关的响应时间息息相关,但是一般电调不可能让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的Gate,是都有驱动电路的,每个臂放几个MOS管不是问题。
由于板子大小的限制,所以要想改成大电流的,自己可以扩到另一个板子上去,考虑好散热,可以扩到很大。如果电调带过流保护,那你要按比例缩小检测电路的电阻,或者直接弄个粗点得线吧检测电阻短路掉,相当于不要这个功能。

至于LS说的Cg,有点不明白是MOSFET的什么参数。Qg一般和Ron差不多重要,就这个Cg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Cg = Gate Capacitance,很多datasheet 里写作 Ci,即 Input Capacitance。
看看一颗典型的ESC用的 Power MOSFET 的Cg有多大。然后再想想并联6个(比如我的好盈ESC)之后有多大。然后再想想ESC的开关速度(on/off time,不是频率)。然后继续想:让那么大的电容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迅速改变电压,需要什么?:loveliness:

网友:
上图的单位是 pF,被论坛水印盖住了。

网友:
MOS管完全导通前,G极的电容充电是需要时间的,之后mos才能完全打开。电调mos管的开关频率还是比较高的,8K,16K,32K。充电时间就不可忽略。因此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缩短充电时间,使管子可以在要求的频率下完全打开。不完全打开时mos管的导通电阻比完全打开大很多,一般的,手册上基本都有不同的G栅电压对应的值的图表,Vgs4。5伏或10伏之类。5毫欧内阻的管子,30A电流,单MOS管,管子本身功耗就会有30×30×5÷1000=4。5W,再结合管子的其他参数,可计算出功耗导致的结温升,管壳温升,再来考虑是否需要额外的散热片,手册上都有参数,一般人都忽略了的。所以尽可能需要完全导通管子,一定的电流时必须的,简单的3极管驱动,保护了cpu,对缩短开关时间也有帮助。NP结合是简化了驱动部分,P管低内阻的不好弄。全N管的,上臂的G电压在下臂导通时需要至少比电机电压高5伏才算能工作,5伏是无法高频率下完全导通的,会造成管子发热烧毁。因此需要升压电路,或者专门的驱动芯片。
单纯的扩mos管,不太管用,只要原电调有电流保护,这招就不过关啦。2N-3P的形态,3P并联减小导通电阻,可以达到2N的水平,管子并联,没个管子的功耗可以减小,甚至去除散热片。
简单的升压电路,驱动2个大电流的N管,基本可以。50A的廉价电调,这样设计。

网友:
先学习了,我的理解,是不是说,电调要扩流:

1.提高MOS的控制电压
2.提高MOS的控制电流

那么,“专门的驱动芯片”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一般的Vgs在10伏就可以也有更高一些的。电调的电池适用数范围不大的话,简单升压方便些,不然的话专用芯片驱动。简单情况下3极管驱动2个N管肯定没问题,3个专用的驱动芯片比较贵,增加了体积和成本。自己扩的话还无法跟原电路结合,不合理。除非是自己设计的,比较容易结合。还是走高电压小电流的路好些,对电池有利。
每相如果有2个N管并联,6毫欧的3803之类N管,上下臂导通电阻为6毫欧,50A的电流理论上电调的压降才0.3伏,电机获得的有效电压损失就小,这个也是电调档次区分之一。再罗嗦一下,电机线圈获得的有效电压是 电池组的标称电压-I×(电池组内阻+导线电阻+电调导通内阻+电机线圈电阻)。相同情况下有效电压高,功率也大。内阻小的电池放电倍数大,导线要短粗,电调压降小些,暴力电机的线圈都是小匝数。

网友:
不错,解释的清楚

网友:
以后要多多讨论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给我分析下,Cg是什么,在多大量级,并联一堆之后又是什么量级?MOSFET driver是靠什么指标分出档次的?谢谢!

楼主:
深刻的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