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暴改95元F3A,上大动力,堪比油动的感觉!

楼主(2011-08-28):
暴改95元F3A,上大动力,堪比油动的感觉

银燕220电机,标配是1047桨,但这么小的飞机不需要,用8*6刀桨足矣,而且还可以减小反扭力,更省电。推力达700--800克以上,高速垂直爬升。当然电机安装架要碳片加强,防止晃动
电池用2200mah
重心在机翼加强杆处,刚好,但是升降舵微调要推一点。

为了长时间大功率飞行,原机的电调散热肯定是不行的,要开散热孔

装上电调整流罩

机头罩也开散热孔

升降舵要用碳片加强,不然太软,肯定经不起折腾

平尾用螺丝和胶水双重加固

完成!
重量680多克,翼载荷破40了,着陆速度很快,还是蛮有挑战的,但是只要多加练习就可以非常轻盈地快速接地。
至于特技嘛...............................
很轻松,像油动3A,一个筋斗半径30米都可以。横滚也不错,用方向舵修正一下比较直。如果设备好,可以把副翼上行程加大,下行程减小,可以更轻松。高速时慢滚也还行。动作相当拉风
缺点:方向舵舵效较差,侧飞掉得厉害,失速倒转有点吃力。想加装T形小翼不知道有没有用。
还有俯冲速度有点快 比较恐怖
暴力飞行5分钟下来电机电调都不算烫手。
总之,这个飞机在暴力化改装之后还是不错的(看在这个价格的份上),但是一定要仔细调试,用好的设备才能发挥出性能。
目前来看作为P3A-2(国内级F3A竞赛,动作较简单)级以下的训练机还凑活。
还将继续改进......敬请关注

楼主:
自己坐沙发,别沉啊........好不容易才写出来的.....

网友:
改的很暴力啊!

网友:
字很大,看的很清楚

网友:
果然很暴力,要是有暴力视频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A:
 有木有视频啊,电机KV值是?

网友:
楼主兄弟真能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改95元F3A,上大动力,堪比油动的感觉

银燕220电机,标配是1047桨,但这么小的飞机不需要,用8*6刀桨足矣,而且还可以减小反扭力,更省电。推力达700--800克以上,高速垂直爬升。当然电机安装架要碳片加 ...

呵呵~~纯技术贴 指点迷津 看后茅塞顿开 犹如暗夜中捡到火把 狂澜中看见灯塔 老光棍娶到蒙娜丽莎

网友B:
浪费电机了,8*6桨,这个直径和螺距就把速度和拉力定死了,电机转速也是恒定的,除非电机是1750kv或者更高。否则扭力再大也无用武之处。对于这么小的飞机而言,拉力不用考虑了,2212都可以垂直爬升的爽爽的。想要再暴力点,就只有速度了,你这个大电机如果转速在1300KV左右就把螺距弄上去,如果螺距上不去就把转速弄上去。
否则的话,就相当于开车挂2档,油门踩到底的感觉。有力没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电机了,8*6桨,这个直径和螺距就把速度和拉力定死了,电机转速也是恒定的,除非电机是1750kv或者更高。否则扭力再大也无用武之处。对于这么小的飞机而言,拉力不用考虑了,2212都可以垂直爬升的爽爽的。想要再暴 ...

这个电机主要是为了续航时间,大电机带小桨,冗余度高一些。想爽的话用10*5桨,推重比2 但是怕反扭力,不敢试。2212带8*6桨烫死。
大电机可以重心前移,增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视频啊,电机KV值是?

开学后你就能看到了 kv竟然不标..........估计是1400

网友:
我给这机上过朗宇2216,,1250KV+apc9060,700多G了,那叫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学后你就能看到了 kv竟然不标..........估计是1400

我记得貌似是1260,配8×6桨已经算很合适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主要是为了续航时间,大电机带小桨,冗余度高一些。想爽的话用10*5桨,推重比2 但是怕反扭力,不敢试。2212带8*6桨烫死。
大电机可以重心前移,增强稳定

提醒两个问题:
1、力效:看电机参数找到最合适的配置才是最省电的配置,大电机带小桨恐怕不能增加续航时间。
2、推重比:螺距相当于汽车档位,小螺距好比1档拉力大,但是速度不大,大螺距相当于5档,拉力不如小螺距,但是速度高。单纯看推重比不科学。你的飞机已经够轻了,拉力不用考虑了要暴力只用速度,实现速度一是靠转速,二是靠螺距。电机已经足够了就建议你增加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两个问题:
1、力效:看电机参数找到最合适的配置才是最省电的配置,大电机带小桨恐怕不能增加续航时间。
2、推重比:螺距相当于汽车档位,小螺距好比1档拉力大,但是速度不大,大螺距相当于5档,拉力不如 ...

言之有理
当然我也不玩竞速,而是希望可以连续长时间特技飞行。太快了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一溜烟过去了。
才发现原来是我的2212电机坏了,怪不得这么烫,一定是里面短路了.........我也觉得没必要用2220,但是前几天每次飞都过热保护,心有余悸,不敢用XXD的货了,手头上也只有2220了,干脆来个暴力的

网友C:
这个鸡头不用配重了吧

网友D:
 我的95机完蛋了,全油门 尾巴对自己。转弯后头对自己,转弯的一瞬间 头正好转到 面向我时,飞机 眼睁睁看着掉了下去,姿态很帅 跟直升机降落一样 慢慢下来 停地上了。失速了!!!全油门啊 1--2级小风而已。拿起来后 摸摸电调正常,摸摸电机 烫的要命,才飞20几秒

网友E:
都是高手啊,飞机改了还这么轻。我的这个飞机有800多克了,拉力1500克。别的你们自己想吧。
速度100多,有破空声音。可以随便乱飞。

网友F:
我的还没试飞,全重650左右,3S2200电池,GS2830电机,KV950好像,用9*5桨觉得拉力小,觉得推重比不到1。准备上10*6的桨看看

网友G:
不管你怎么改,不换起落架,你这飞机一个起落就成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