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PK赛

楼主(2011-08-28):
虎王试车也来个虎王与虎一并跑   齿葙相同 虎一配HL380电机,二辆也是2CELL锂电,大伙来看看HL380电机与田的380有多大差别?估算在2-300%吧,HL齿葙上田的电机战车可起飞了,田齿葙配HL电机车速较合比例,低速扭力也大点,这可省掉 田战车因车速过快改齿比的烦恼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M4lgh7TAXU/

网友A:
差别太大了!互补搭配一下很不错,用来改造的话,现代二战各取所需。
记得以前买HL波箱,电机有两种,有8500转和12500转之分。
另外问下KENKEN兄,虎1和虎王的原装波箱是一样的吗,减速比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B:
现代战车还是得用540以上的电机,如果用32000转的540配合减速齿,可能比田宫的豹2还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太大了!互补搭配一下很不错,用来改造的话,现代二战各取所需。
记得以前买HL波箱,电机有两种,有8500转和12500转之分。
另外问下KENKEN兄,虎1和虎王的原装波箱是一样的吗,减速比也是一样的吗?

我这对HL电机该是8000那种,田虎一 虎王也是用同一种齿葙,没差别,据知只有M26才不大相同,L2A6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战车还是得用540以上的电机,如果用32000转的540配合减速齿,可能比田宫的豹2还暴力

1:16有必要上二个540吗??32000转的540也不合战车,高速低扭距

网友:
540,那还不如无刷呢!
坦克还是慢点好,否则坏得快了,一撞就碎一块。

网友:
标题

32000转配合个1比80的减速组,把输出转速压到400,但是扭力和瞬间的加速度都比380强很多,采用32000转的电机是因为转速高的电机功率大,可能有20瓦以上,这样下来扭力速度两不误。不用无刷是因为无刷太贵,性价比不高,有刷的相对便宜点。不过好像没有合适的电调,md35的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行的话只能降低标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对HL电机该是8000那种,田虎一 虎王也是用同一种齿葙,没差别,据知只有M26才不大相同,L2A6就不用说了

OK!

网友:
我也是听了KENKEN的建议,把虎王的齿轮箱上了恒龙380马达,效果一级棒  正打算给三突上田宫马达去飙车

网友:
其实田的设计是带电子速控的,你可以试试用1/4到1/3的小油门从平地爬到45度的坡,如果坡的斜率是渐渐变到45度的,可以看到整个车速是基本保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