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电烙铁通电半小时成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2011-08-28):
新买电烙铁通电半小时成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高温氧化,正常。

网友:
非常正常!

网友:
不锈钢温度高了不就这样?你可以拿不锈钢薄片在砂轮上磨磨看,一使劲就这颜色

网友:
外壳变色问题不大。注意烙铁头要吃好锡。第一次用的时候在温度慢慢上升的当中不断的用松香焊锡丝在烙铁头上涂擦,让头部都吃满焊锡。如今烧的氧化了,就用锉刀修掉氧化皮,露出光亮的铜色后再上锡。

网友:
第一次用一定要上松香然后上锡,长时间不用但是不能断电也要上锡,要不烙铁头费的厉害呢

网友:
烙铁头太短太细,伸出部分也短。温度出不来。外壳就过热,头烧黑。。。。。

网友:
新烙铁,要吃好锡

网友:
得在加热开始就接触松香和焊锡。吃饱。这是烧死了。用刀或挫干掉他,重来

网友:
唉.   又是个不会用烙铁的,

新烙铁到后, 用锉刀锉亮,  烧热, 搞点松香, 挂上锡,  就可以了.

烧坏的烙铁, 也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侠

我说我的电烙铁老是黑黑的 焊东西不给力。

网友:
纯铜的烙铁头,很容易烧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温控的电烙铁长时间空烧不好用,可以装个调压器(调光开关),根据使用情况调一下,烙铁头就不容易烧死了。

网友:
13楼好主意

网友:
1、最好用温控电烙铁;
2、第一次使用新烙铁头,升温时要加锡进行保护;
3、好的烙铁头表面有一层保护层,最好不要用锉刀之类的利器进行刮擦,保护层损害后,烙铁头基本也就废了。
4、每次用完电烙铁之后,要清洁烙铁头,然后再加锡进行保护,以便下次使用。
5、使用好一点的烙铁头;

网友:
人品问题。
电阻丝扎数不够,以至于温度超高。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大概是75%的功率因数)

网友:
串二极管是45%吧!

网友:
烙铁都会这样?用久点就会更黑了. 一直觉得这样变色也好看。像有些摩托车的排气管也有这种变色的。

网友:
这种木柄大功率外热烙铁都是紫铜头子,烧黑很正常,本来就要经常放地上磨磨再用的,另外就是你这个头缩得太进去了,拉出来一点就不那么容易黑

楼主:
只有一个回帖对的!在中 国奸商大有市场!

唉!这么多人看不出问题啊!再看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