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蝎子2221-8电机配什么电调最佳

楼主(2011-08-28):
请教蝎子2221-8电机配什么电调最佳   和非奈克斯的45A电调配在一起 电调超烫  感觉就要烧了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不行 想换一个 请高手推荐下

网友:
铂金,凤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45A还烫?检查下机械部分,可能转动不顺畅

网友:
我用过凤凰50 + 2221-8,但是我感觉有点重。
现在用凤凰50 + 亚托450M,好像也挺暴力,差不多

网友:
电调设置问题。。。

网友:
电机负载大~~~~ 或者通过电流大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kontronik Koby 55LV

最佳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佳答 案

哈哈,老火,K牌的东西,谁用谁知道

楼主:
机械没问题  我现在超低低转速在家里 转一会电调就烫手了   设置的低进角后 也还是这样  准备换个电调

楼主:
kontronik Koby 55LV
也太贵了 新手还老炸鸡你 给炸坏了不是浪费么  好盈的行吗

网友:
新款的蝎子15V 60A是个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