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16 king2 改碳纤机身,居然会这样?(已解决)有图,并送美女图

楼主(2011-08-28):
请看红圈部分,主轴可以上下移动3mm的样子,皮带轮一般在这个位置,蹭到机身了。如果下面轴承座反过来装,
皮带轮又会蹭到上面,真是郁闷死,是我装错了吗?请教各位模友,这是怎么回事呢?

皮带轮下面和轴承之间的铜隔圈我也装了
///////////////////////////
用8楼coolman8的办法已解决,感谢coolman8

送大家的美女图

送大家的美女图

网友:
美女不美!

楼主:
 那附一个

网友A:
  皮帶輪是否上下裝反了?

皮帶輪與主軸之間有一鎖針,那鎖針應該在皮帶輪上方可見到!

你是否那鎖針在皮帶輪之下方了?

网友:
  明顯地大齒輪向下移位了,皮帶輪一定是裝反了,否則鎖針裝不了,

很明顯你是亂裝機,看說明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帶輪是否上下裝反了?

皮帶輪與主軸之間有一鎖針,那鎖針應該在皮帶輪上方可見到!

你是否那鎖針在皮帶輪之下方了?

谢谢了啊,锁针在上面呢啊,依然郁闷

锁针在上面

锁针在上面

网友:
大齒輪向上移,附照中的軸鎖向下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搞定了!!

网友:
 Esky 都好象退出中 国市场,美女跟模型其实没有关系。

网友:
那似乎是有个垫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还没退出我的心呢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好

网友:
  看得出右前腳已摔彎了!

我曾摔斷過,用一次性筷子塞進斷的地方,塞前塗膠水

不用買新腳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啊,锁针在上面呢啊,依然郁闷
螺丝真好看

网友:
你在看看你的主轴上的那个限位器装对了没有???位置合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