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模友,外场是一个A6充电快还是2个B6快

楼主(2011-08-28):
请问各位模友,外场玩儿时,有一块45A电瓶,现在是一个B6充电。要解决在一定时间内快速充电问题,想再买个充电器电池3S6S都有。大家觉得是再买个B6呢还是买A6。经济实惠速度快。另外请问同样的电池用同样的电源与电流A6B6那个快?有大约多长时间的差别?

网友:
建议买A6,可以B6和A6一起充,肯定比两个B6要快。
不过要是你的电池支持5C充电的话,可能这两个充电器还是不够用哦,论坛大把玩上千W充电器的米人

网友A:
同样的电流,b6本来就比a6快,当然是两个b6更快了!但是还是建议买个a6,一个a6一个b6效果不错,要是要求速度,充电器就至少要上500w

网友:
电池大C充电不太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电流,b6本来就比a6快,当然是两个b6更快了!但是还是建议买个a6,一个a6一个b6效果不错,要是要求速度,充电器就至少要上500w

这样的话很新鲜啊!什么道理?
要快也是A6快,平衡过程短。

网友:
选A6,我们出外场时都是几台A6同时充,一台B6用来充控电,接收电用。

网友:
绝对是a6,怎么说都是标称8a电流

网友:
价钱都能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很新鲜啊!什么道理?
要快也是A6快,平衡过程短。

在b6允许的最大电流范围内,用a6b6同样充一块电池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