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1KW的伺服电机,求教

楼主(2011-08-28):
看到三个1KW的交流伺服电机,外壳是铝的,很短包含编码器长度才160MM,电机是四方的,边长140左右,轴有30MM粗左右,外观上看良好,纸标签已经看不清了,只看到1KW两个字和一个a字,可能是松下的,三个550,不知道好坏,不知道伺服这玩意驱动是否通用的呢?特别是编码器怎么从插头的地方辨别线数呢?请问大家这个值不值得拿下呢。。。。

T1o7aeXoJiXXX1I5E8_100802.jpg_310x310

网友:
看看型号,太老了不好配的,就是配了成本也很高的,如果用不上的话,550元就贵了

网友:
好的话可以要,做不了伺服做普通电机也可以,如果对你有用的话

网友:
赶紧秒杀

网友:
有日本的通用伺服驱动能驱动这个,但我还在试,现在能锁住电机了,就是上脉冲信号不转,还在研究中

网友:
赶快下手偶,玩完转手还能以贩养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