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入手450,配置还请大家多指点~

楼主(2011-08-28):
决定入手450了,列了以下配件,漏了很多,望各位坛友多多指点

谢谢坛友解答,更新了配置

如果舵机改为MG90  那尾舵要做相应更改吗?

另外电机方面有好的意见吗?

LX所说更换螺丝套装和相应的螺丝胶  可否PM下购买连接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配置新手可以玩,但是要不到多久你自己就会换了

网友:
电调用好赢铂金版40A的吧,你那价格应该是普通的40A。还有就是飞越的空机原配螺丝超级垃圾,建议全部换成杯头螺丝,别以后螺丝断在机机里面或是滑丝什么的就不好了。 工具建议买好点,特别是1.5刀头的内六角螺丝刀,买一把好的一把差一点的。螺丝胶一定要购买,但记住别在模型店买,直接淘宝,   低强度螺丝脚。M2的螺丝一定要用低强度的螺丝胶,正规低强度螺丝胶,液体为紫色。 很多模型店卖的都是高强度的螺丝胶,红色液体,有时候胶上多了点,就算拿热风枪吹半天都不一定取得下来。 易损配件,3轴。大桨,尾桨,特别是脚架。大桨可以购买质量好一点的木浆用,不过记得要做平衡。电池这些买花牌的应该不错把,使用注意不要过充过放,建议充电不要充到100%电量(其中原因去百度收吧,非饱和电量充放电5次大约等于1次完整的饱和电量充放),60%电量保存。  充电器建议买X6,至少以后换充电器的时候X6还可以用到别的地方。6A个人觉得还是算了,太虚标了。

网友:
忘说了用木浆的时候注意转速。一定不能太高。

网友:
舵机换MG90吧,注意不是S版的哦,MD933太不省心
充电器一步到位X6,当然了A6也行
电机选花牌的吧
其他的LS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楼主:
马达  舵机  尾舵有好的建议吗

舵机换成MG90   尾舵是否需要更换搭配?

网友:
尾舵用FUTABA的9257  不过购买的时候注意防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