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5 me109首飞

楼主(2011-08-28):
md..搬家不是人干的事。。。好不容易这个周日没事。。。昨天加夜班到3点钟把me109装起来。。。刚才把白机带着飞了下

配置
1000kv的铃铛电机。。
8060/1047慢速桨。。
55块的3s号称13500mah电,不过重只有107g。。应该是1300的电。。
三个辉盛9g
不加配重46Xg

开始觉的直接装起来的重心差不多。。没配重。还想省电,用的8060桨。起飞。。栽草从
机头加了20g重。多飞了两秒。起飞。。栽小树从。。。
感觉重心还有点偏后,而且动力稍有不足。。换1047桨。。配重加到37g。。。起飞重量算上配重机子就差不多500g。。秤砣啊。。。13dm2的面积。。。载荷快40g了
这时重心在机翼前缘5cm处
飞了四个起落。
最长一次飞了六分钟,下来有3.8v。。省电飞的话十分钟应该没问题。。1/3油门稍稍尾翼稍稍上拉可以平飞。。不过比较容易失速

和预期的不同,我觉的这个机子比95的f3a难飞。。想着带点倾角的机子水平稳定性应该好,但不是。。飞的时候有个两三级风
水平就没安定过。。降落没有一次是爽降的。。动作就不用提了。。f3a在相同风力下水平安定性好些
这个铃铛电机也不行。。油门低点就空中停转。。真正的停转。。。md。。。想试下极限低速都不行。。但失速速度不低就是了。。感觉和f3a差不多
因为没有右拉。。副翼往加右调了一点点。。。1047桨反扭可以承受。。桨猛加油时会往左偏一下。。。

损失情况。。。8060桨x2。。。。。。机身有点磨损蹭了些灰
起落架也over了。。。前起落架的那个塑料片太窄了。。不承力。。有空找个木片把起落架改牢靠点

安装也还行。。副翼和尾翼的连接杆长度不合适。。自己找钢丝重弯的。。木条安装位的下拉角比较合适。。全油也不抬头
另外。。如果不往前挖槽的话。。原位就算装2200电也压不住重心。。2200的电池的后部会超过重心。。。而且还要改舱盖。。
挖槽的话木条就装不了了。。
想两全其美的话只能把电池装下面。。其实要是往前挖挖的话。。1300的电池应该也压的往重心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A:
看来我是不是也要买一架体验一下什么叫不好飞
我相信只要调整好都好飞。
翼载荷破40照样爽,lz换电机吧,kv1000飞像真机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是不是也要买一架体验一下什么叫不好飞
我相信只要调整好都好飞。
翼载荷破40照样爽,lz换电机吧,kv1000飞像真机不够的

也要看是多大的像真机了。桨可以灵活搭配,低转速电机有你想不到的好处。对于这个飞机来说,kV1000非常的足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要看是多大的像真机了。桨可以灵活搭配,低转速电机有你想不到的好处。对于这个飞机来说,kV1000非常的足够。

低转速是不是飞行速度好把握 俯冲不会太恐怖

网友:
我飞过这  装2个1300的电池一上一下 比较好 能飞15分钟以上  铃铛1200kv 8038 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是不是也要买一架体验一下什么叫不好飞
我相信只要调整好都好飞。
翼载荷破40照样爽,lz换电机吧,kv1000飞像真机不够的

kv1000的电机肯定够了。。。这个垃圾电机上1047桨绝对有700+的推力
就是反扭大点。。hehe
不好飞我也是相对f3a。。不过应该有这个电机的因素。。降落时减点油门直接停转。。mmd
昨天风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转速是不是飞行速度好把握 俯冲不会太恐怖

省电。。。配大奖。。低速时副翼更好控。。。。。
低速动作也好做。。。油门响应快。。。
只想出这些

你是不是玩涵道的。。。从不用3000kv以下电机??
hoho

网友:
这飞机没什么意思。我们这的都不飞。

网友(2013-06-09):
好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