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个解说版的视频,解说者:DJ ~~~~~:)

楼主(2011-08-28):
今天又去飞了下
和昨天一样
依旧是测试出手后不管
感觉比较无聊
回来把视频简单编辑了下
算是解说版吧
图传不太好
花花的
而且稍微跑远那么点点遥控就要闪失控保护
所以建议大家以后不要用1.2G图传+2.4G的控了
本来天9估计能遥控1km的
不多说,上视频

网友:
这是神马OSD啊?中文菜单灰常不错,内容也挺全的,是楼主自己制作的那个?

网友:
 多重?多少钱? 有了这东东无驾照的菜鸟也能象老鸟一样开飞机了

网友:
挺好啊,不过我看到怎么停下来了还显示高度在1米和2米之间跳呢?

网友:
俺稀罕、、、、、、、、、、、

是外卖的不??订购一个。。。。

网友A:
求背景音乐、、、、、

网友B:
自动返航过程中,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背景音乐、、、、、

舞曲 - 不变的音乐(DJ版)
DJ - 经典老歌 DJ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返航过程中,稳定性不好

说的是,争取再改进算法
不过在风里面飞要想很稳,可能性不大

网友C:
ls说的返航不稳和载机的自稳定性有点关系

组装调试一个自稳定性好的载机是玩FPV之始
很多人的载机都存在着组装调试问题
你再仔细看看,载机重心在机翼前缘百份三十三处么,
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模型还要让重心调整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才能够达到稳定
仰俯稳定是基础,方向稳定也不能小看,
一般的时候,垂尾的面积和高度都是配合设计重量做的,
在FPV装机的时候,难免会超重许多,
办法就是加大舵面,理论上向高加长垂尾的舵效高于加宽,
天行者就只好加宽,就是在舵面后面在接一块。
其次就是副翼舵面的所有连接关节,拉杆,舵机摇臂的虚位不能有,或者尽量小,
否则,振颤中的副翼也是导致载机晃动的原因,导致平衡仪不断调整也无尽于事
出于爱好,谨代表个人微薄看法
有错误和未尽学识请同学给以指导改正

网友:
同意LS的,在FPV时人们都住住都注意调试设备,而忽略了载机的安装调试。要知道一个飞行稳定可靠的载机是FPV的前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调试一个自稳定性好的载机是玩FPV之始很多人的载机都存在着组装调试问题你再仔细看看,载机重心在机翼前缘百份三十三处么,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模型还要让重心调整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才能够达到稳定仰俯稳 ...

 有道理
我的载机重心的确没调好,太靠后
但是没办法了
电池已经弄到头了
再加配重飞机又太重
只有将就飞
反正有平衡仪
最多不够稳,不会出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