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拉锤-拆机好帮手

楼主(2011-08-28):
最近在工作中碰到特殊问题-要取出一片深深嵌入物体的美工刀片,很紧。灵光一闪想到汽车钣金修复时要用到的介子机配件-小拉

锤!于是马上用手边找到的零件做了把小拉锤,幸亏刀片的孔还露在外面,随后非常精准得取出了刀片。 扩展开想一下还有许多用

途吧。

网友:
与拔圆锥销的拉锤是一个原理 好方法 顶

网友:
我也DIY了几个,非常实用

网友:
怎么使用?请会用的说下使用方法

网友:
搞机修经常用这个,用来拆空心锥销用的,

楼主:
画了个示意图。

网友:
我用这个差点把手指头夹掉一截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网友:
我们单位管这东西叫卸轴器。

网友:
标题

也叫惯性锤,只有比较高要求的地方才用,一般地方都是大锤

网友A:
医生拔牙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医生拔牙也用

拔牙没见过,汽车钣金见过。

网友:
有些场合直接拔力量不够,又不允许摇晃,所以就有了惯性锤

其实惯性锤就是榔头的反相使用

网友:
不奇怪呀,就是个拔销器呀。机床维修中很普通的工具呀。

网友:
Out了,修过汽车修过电机电器还没见过这东西,看到了还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为什么把图搞得那么大还一截空白

网友:
这家伙我在厂子修车床用过
工友都叫他 撸管炮
挺形象的

网友:
标题

汽车修理厂,扳金就用这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