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f3a试飞报告!!!

楼主(2011-08-28):
先上图吧,没拿相机,照片是试飞之前留影。视频不会上传!状态格外的好,飞了三起落,微调都没有动,可能是地面工作做的好,性能的确有3A的味道,动作方面就不说了,因为试飞期间,不敢乱来下次再说!无分之二油门平飞,直线飞行根本就不用任何修舵,俯仰也是,说白了可以脱控几秒,听很多兄弟说此机重心靠后,要配很重,我什么也没有配,只是电池舱往前挖了离机头边缘2个厘米,尾舵拉杆换成竹签和细钢丝,电机加桨罩和桨夹。配置:电机XXD2212 KV1400  桨XXD9050(用小刀做了点修改)电调20A  电池ACE1500MAH11.1V

调整大小

楼主:
补两张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我的微调几乎也没调
涂装漂亮。lz电调放在哪的?感觉这机散热不行

网友A:
这种机器调好后是好飞,但不能作倒飞等动作。我因为这个机翼空中掉了两次导致炸机。不过EPO的确实好修,第二次直接在飞场用泡沫胶粘上并用纤维胶还加强后又上天了。

网友:
又是一个1400+9050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调好后是好飞,但不能作倒飞等动作。我因为这个机翼空中掉了两次导致炸机。不过EPO的确实好修,第二次直接在飞场用泡沫胶粘上并用纤维胶还加强后又上天了。

  一颗螺丝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用胶带加固

楼主:
电调确实是个头疼的事,准备外置,不过天气渐凉,先不打算改!2212配9050的桨有问题吗?我用这个配置飞了好几年了,也没出现烧电机电调啊,而且始终还是这个电机电调。虽然这个桨是做了削减,是考虑电调散热不好才用上的,拉力垂直爬升算不上轻松但绝对能做到!别的型号的桨拉力都试过,最佳9050,修剪之后效率会更高些,不知大家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确实是个头疼的事,准备外置,不过天气渐凉,先不打算改!2212配9050的桨有问题吗?我用这个配置飞了好几年了,也没出现烧电机电调啊,而且始终还是这个电机电调。虽然这个桨是做了削减,是考虑电调散热不好才用 ...

我那个两年前的XXD2212电机估计是坏了,kv1400,用8*4桨都过热,2分钟就歇,只好换成了2220

网友:
有这喷涂,档次立即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调好后是好飞,但不能作倒飞等动作。我因为这个机翼空中掉了两次导致炸机。不过EPO的确实好修,第二次直接在飞场用泡沫胶粘上并用纤维胶还加强后又上天了。

机翼掉了??螺丝没上??机翼前面的固定片没装?

楼主:
又去试飞!

只会上图,不会发视频,对不住大家了!一颗螺丝肯定不行,机翼固定片必须得装啊,不过固定机翼的螺丝在装机之前已经做好加强,方法是用轻木板镶入内抓螺母,上胶OK。

调整大小

都是小级别的,大的带不了

都是小级别的,大的带不了

调整大小

手机拍的,低电报警时面临关机

手机拍的,低电报警时面临关机

调整大小

飞场不错吧!

飞场不错吧!

调整大小

楼主:
一次只能发几张,接着发,下次一定上视频加3a动作!

手机电量低,相机没带,只拍到epp,下次学发视频

调整大小

小机群,大的不好带!

小机群,大的不好带!

调整大小

我的良师益友,尤其是余老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重要的是精神值得敬佩!

我的良师益友,尤其是余老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重要的是精神值得敬佩!

调整大小

新入魔的小弟弟,堪称神童,手感极好,第一次飞用eppf3a,尤其是降落质量无可挑剔,当然这些离不开于老师的 ...

新入魔的小弟弟,堪称神童,手感极好,第一次飞用eppf3a,尤其是降落质量无可挑剔,当然这些离不开于老师的 ...

调整大小

手机快没电了,只拍到epp就睡了,下次补发

手机快没电了,只拍到epp就睡了,下次补发

调整大小

我的良师益友,尤其是余老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重要的是精神值得敬佩!

我的良师益友,尤其是余老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重要的是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有老师带飞真幸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感觉8060浆最省电,电调也不热点,我飞的是95的AT6。虽然用8060拉力小了一些。三分之一油门平飞。

楼主:
同意楼上的,8060确实省电,电机电调负荷适中,如果用在f3a上面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唉,3A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啊?

网友:
eppF3A,头一次见 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