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这么做防水对吗????有导热贴还需要涂硅脂吗???????

楼主(2011-08-28):
RT

楼主:
额,,,,,,,没人知道吗?这样不会不会散热不好??

网友:
我回复你:不对,应该用热缩套套好后两端用704 密封,这样散热不妙啊!最好用导热硅脂,接触面比较充分。

楼主:
导热硅胶绝缘吗?????另外三十不是说,里面不封原件,也会因发热产生水汽吗?

网友:
这样搞最保险了,不过mos管之间你没涂胶,水还是有可能进去。有导热贴不需要涂硅脂

楼主:
哦哦,XXD两层场效应管,可水冷只能放最上面一层,散热是不是会有问题?我用2858 KV3600

网友:
没有对不对,只有好不好,或者好和更好。:loveliness:

网友A:
咳咳。。。。其实那个是绝缘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咳。。。。其实那个是绝缘片

我快郁闷死了,都封上了,才看到你说是绝缘的,我把绝缘片,剪成条条专门还盖在场效应管上,然后整个涂满硅脂
两头704封上。。。又白干了,怎么老是这么悲剧坎坷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和你图上一样的,只是背面我是全部封死的,MOS管间的间隙直接用硅酮导热胶再连同MOS管表面一起封上,最后贴上水冷片封上热缩套就OK了

网友:
可以的~再加点导热硅脂 上水冷块就行了  这个硅橡胶是吧?包装上有说明的 仔细看看说明楼主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和你图上一样的,只是背面我是全部封死的,MOS管间的间隙直接用硅酮导热胶再连同MOS管表面一起封上,最后贴上水冷片封上热缩套就OK了

我也是这么做的,唯一不同就是我把拆下来的橡胶垫剪成条,贴在MOS管上,3条
MOS管上先图硅脂,再贴胶皮,再上硅脂,最后水冷
卖家说胶皮是导热胶皮,论坛里也有说是绝缘用的,我都做完水冷了,有点郁闷,不知道到底是这胶皮是干什么的
只是为了绝缘那XXD不会那么傻把绝缘胶皮贴散热上,导致自己产品性能下降吧
如果真是为了节约成本真拿绝缘胶皮当导热胶皮贴上,那真是XXD坑爹了,纠结
先这样吧,好在我跑的不是大功率,下水试一下,可以接受的话就这样了,不行再拆,谢谢各位!!

网友:
有散热的绝约胶皮,3M的

网友:
电调防水

电调防水:3楼、14楼说的都不错。本人现在的XXD  200A的电调防水是这样做的。《XXD  200A的电调有三层CMOS管》、把第一层、第二层CMOS调整管的线路板用大功率电烙铁拆开,因为各CMOS管的高度不一定一样,有的接触不上导热硅胶片,一旦有一个CMOS管出现散热问题将出现连锁反应,把中间层的导热硅胶片不要,直接用导热硅脂把中间层涂满,用大功率电烙铁把第一层、第二层CMOS调整管的线路板恢复原状,在第一层CMOS调整管的线路板上同样用导热硅脂涂满盖上水冷板,外面加热缩套管封装,在热缩套管两端704硅胶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