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小邱进,平衡仪调试问题求教!

楼主(2011-08-28):
 平衡仪和飞机连接好通电之后,
遥控器
油门往上推,
舵机
一点反应都没有,其余都正常,这是咋回事呢?不连接平衡仪,油门就正常了,求解啊!
我的机子是450V2

网友A:
你选择的遥控器设置是AP 还是HP1 呢?
螺距这块的设置有没有变动?
还有平衡仪设置里面的螺距行程量设置是多少?
一起检查一下,然后我们再判断吧

网友B:
等看结果

网友C:
你连接上电后,要等待一下的,
要等平衡仪工作了,才可以的,
马达工作的话,会有 D---DDD------D 这样的声音的
注意一下,舵机动了,才可以操作,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