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ment 30 动力问题

楼主(2011-08-28):
前天刚入手一架Fliton的Element 30,还没来得及配动力,请有经验的提点建议,包括电机型号,kv值,电池和电调,谢谢!
其实这是我入手的第一架电动F3A,拿到货以后感觉电F3A的重量和结构强度设计和普通飞机确实不一样,重量轻但是强度降低,尤其是电机支架,几乎是全镂空的1~1.5mm层板。手头有一个朗宇2820kv800,4s标称拉力是2.8kg!但是重量有140左右,不知道这样的重量,脆弱的电机支架能不能承受?

网友:
我也跟楼主一样 买了飞腾D Element 30 f3a  今天晚上到货 我跟楼主的电机配置一样
朗宇2820 KV800
搭配APC13.6.5桨
电调ZTW40A
4S 2500MAH 25C花牌电池最大电流32A  拉力没有测
舵机4*银燕金属齿数码舵机
此套动力起飞重量1600G左右

还有一套动力是
朗宇2814KV1000
搭配JXF 12*7木桨
3S 2200MAH 45C花牌电池
此套动力起飞重量 1450G左右
总之视情况而定吧 看哪套动力好飞  楼主不用担心电机架的强度问题  没事儿的!

楼主:
多谢楼上提供的重量数据,这下心里有底了。

网友:
觉得50e 还是好点 最起码电池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