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公差问题!

楼主(2011-08-28):
一般家用铣床,定位钻孔,孔的位置公差控制在正负0.05容易吗?
工业的又如何?

网友A:
完全可以,那得碰运气,机会百分之一

网友B:
我觉的还有个效率问题,一天做一个零件的话可以
还有,0.05要干嘛?一根头发是0.06

网友C:
位置公差控制在正负0.05
这个有难度
普通铣床够呛
坐标镗 有可能
销孔一般都是配钻,铰孔